关于VCO

楼主(2014-05-16):
压控振荡器VCO,常用的有哪些,它们的频率各是多少?

网友A:
集成的没用过,分立的VCO倒是敢肯定可以从Hz级甚至更低,到10GHz级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没用过,分立的VCO倒是敢肯定可以从Hz级甚至更低,到10GHz级甚至更高

分立的分享一下吧大神

网友A:
:L 都是些基本振荡电路的改进型, 将回路中决定振荡频率的一个主要电容改用变容管,或电感改成电流可控,覆盖一个数量级问题不太大,再宽些就需要特殊手段了。

网友B:
可以上个图具体分析下吗?我也想明白个中奥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个图具体分析下吗?我也想明白个中奥妙。

是啊,我们看着都挺难。。@PowerAnts

网友C:
这个问的太泛了吧 ,VCO只是一种电路单元而已,就和放大器一样,看你要用在什么系统上,
由系统要求来选取VCO指标,常用哪些得看你工作领域啊,从低频到微波,集成或分立范围大去了,不带这么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的太泛了吧 ,VCO只是一种电路单元而已,就和放大器一样,看你要用在什么系统上,
由系统要求来选取V ...

高频,低频的我们一般不用VCO,就1800M以上的,有什么技巧或者规律之类的分享一下

网友A:
振荡电路都是基本电路。300k以下基本调感, 300k以上基本调容, 但不是绝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频,低频的我们一般不用VCO,就1800M以上的,有什么技巧或者规律之类的分享一下 ...

1.8G 以上?看系统要求了,系统对Q值要求高的, 可以考虑用 介质谐振器,YIG或,微带谐振腔等 做谐振器的VCO,
要是不太高 买Cmos的集成块,如 用来做PLL可以买现成CMOS工艺的PLL 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G 以上?看系统要求了,系统对Q值要求高的, 可以考虑用 介质谐振器,YIG或,微带谐振腔等 做谐振器的 ...

现在基本用的是集成的VCO,听您这么专业的语言回复,貌似我得先学学非集成的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