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求,速求

楼主(2014-05-16):
急求stm32f103vet6用规则采样法产生spwm波程序,求大神指点帮忙啊

网友A:
stm32f103vet6用产生spwm波, 很容易, 查表计算再设置 CCRx 就是了,
不过跟 ADC 的规则采样没有关系

网友B:
难道lz有很多小号?还是你们都在做同一个课程设计?

网友C:
可以根据楼上的意见
再用定时器或其它方式更新PWM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