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不接VCC也可以工作?

楼主(2014-05-16):
这是一款销售了几年的小运动控制产品,竟然没问题?
      该产品是一款国外产品,售价很高,朋友拿来分析的。本人设计的产品没有用过AVR系列,所以对其内部电源系统不了解,希望常用的或对其了解的朋友,能讲解一下这是AVR的一种特殊用法还是真的是设计错误?

网友A:
像这种设计失误是应该批评的,没有发生意外就是万幸了.
如果楼主这个设计用在安全系统中,出现意外那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网友B:
意外或者巧盒,尽量避免吧...

网友C:
俺之前试过类似的接法,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可靠性就不得而知...

网友D:
应该是通过IO上拉电阻过去的电流供电的。51可以这么用,估计AVR也行,但前提是必须有IO始终被拉高,如果所有IO全0单片机就没电了。

楼主:
嗯,有PB0~PB3通过8.2K始终上拉的。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有PB0~PB3通过8.2K始终上拉的。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VCC和AVCC在芯片内部相连吗?
这样搞至少画PCB容易点对吧?

就不该这样干,毫无道理!

网友F:
VCC管脚内部都应该是连通的,多几个VCC管脚可以起到分流吧。不过据说如果不每个VCC管脚都连接VCC,会导致某些模块工作不正常。其实你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AVCC和VCC,你会发现万用表也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