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板子配置LVDS0输出到7寸LCD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做了个LCD驱动板,实现LVDS0信号输出到驱动板子上,然后将LVDS转为RGB信号,输出到LCD,现在LCD 无法输出不对,有时候能出现企鹅,但是之后就花屏了,什么也显示不出来。
我的bootargs配置如下: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nosmp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1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我的LCD参数如下:
"LDB-WVGA", 60, 800, 480, 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请问要配置LVDS输出给RGB屏主要配置哪几个文件?
有没有相应的配置指导文档
我用的是代理商设计的板子。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楼主:
感谢Jeremy,我的板子已经好了。是像素时钟设置不对,我按照论坛里之前的帖子已经修改好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Jeremy,我的板子已经好了。是像素时钟设置不对,我按照论坛里之前的帖子已经修改好了。多谢 ...

Ok,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来论坛中交流!

网友C(2014-07-09):
引用 楼主:
感谢Jeremy,我的板子已经好了。是像素时钟设置不对,我按照论坛里之前的帖子已经修改好了。多谢 ...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弄好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麻烦说一下解决方法。 @FSL_TICS_Jeremy  @xinxinyuan @FSL_TICS_R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