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阻抗与导线长度有关吗?

楼主(2014-05-16):
等级:  NO
注册时间:2014/05/12 10:58
回复数: 1
主题数: 1
论坛积分:4
在线

pcb板阻抗与导线长度有关吗?

在对FR的天线进行阻抗计算时,对天线的长度有要求吗?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做读卡器的天线:在板上我们画了一圈一圈的导线做板载天线。这个我们要画多少圈最合适?
我知道天线的阻抗一般要求是50欧。CITS25里面的参数是没有对导线的线长做要求的哦。它只要求了线宽,间距,板厚和板材的节电常数。
那我画板的时候画多少圈最好呢!!线圈的长度需要控制吗

网友A:
感觉这个和阻抗没关系了,你画圈圈的这个地方是关于天线,你需要确定你的天线需要发射或接收的频率和天线的增益要求

网友B:
有啊,在天线的设计里就会用到蛇形走线,这就是为了调节走线的长度和EMC的,从而达到阻抗匹配。愚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