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Splashimage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请问,splashimage的地址是多少呢?那里能查到呢?
我用的是MX6Q sabresd的板子。目前代码里面设置的是:splashimage=0x30000000,请问是这个吗?

楼主:
还有,fb0base=0x27B00000,这个参数跟上面的splashimage有什么联系吗?需要怎么去配置他们?

网友A:
你好,很抱歉,最近由于帖子数量太多,这一条给遗漏了。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linux还是android BS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很抱歉,最近由于帖子数量太多,这一条给遗漏了。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linux还是android BSP啊? ...

没关系,是Android的OS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使用的板子是i.MX6Q sabresd,板子中splashimage的地址是0x30000000,就是你代码中看到的splashimage=0x30000000。在~/myandroid/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_android.h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fb0base=0x27B00000,这个参数跟上面的splashimage有什么联系吗?需要怎么去配置他们? ...

关于你帖中提到的splashimage地址的设置,以及fb0base的设置和联系,建议你看一下文档 Android_Frequently_Asked_Questions.pdf (394.56 KB, 下载次数: 11) 中18 How do I enable 512MB DDR memory in U-Boot?有详细介绍,你看一下就会明白了。

网友A:
我给发的是android4.3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帖中提到的splashimage地址的设置,以及fb0base的设置和联系,建议你看一下文档中18 How do I enab ...

看了下文档,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1GDDR时:splashimage值只能是0x30000000,fb0base只能是0x27b00000,而不能改为其它值;
512DDR时:splashimage值只能是0x1D000000,fb0base只能是0x17b00000,也不能改为其他值。

请问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文档,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1GDDR时:splashimage值只能是0x30000000,fb0base只能是0x27b00000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好吧,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