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求指点(从零开始记录)

楼主(2014-05-16):
领导昨天安排了个任务,我们公司某现场有个设备,这个设备的启停原来呢都是人工控制,2个设备4个按钮,2个按钮是选设备1设备2的,另外两个按钮是控制设备启停的(220v)。由于每个1个小时就要去启动一次(每次启动3分钟,两个设备依次启动),领导说太麻烦了,让我做成自动控制的。我大学时是搞过单片机的,但工作这几年就没接触过这个了,但一想这东西控制挺简单的,就把这活接了下来。

不过我现在越想越复杂,查了各种资料心里也没谱,主要是这东西是工业用,不是学习板,坏了就坏了,我总是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考虑不周,想请教一下这里的大神。

1.我觉得时间继电器或者微电脑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这设备循环启停的要求,但无奈领导由于某些原因想做成智能控制的。

2.芯片的选择。我首选想到的是PLC,觉得工业用这个稳定可靠,但我没用过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控制逻辑太简单,用这个也没必要吧,另外就是价格有点高。再就是STC单片机,我学过这个,也做相关的小玩意,但一直担心,这芯片工业用合适吗。或者还有其他可靠,易学的单片机?我也可以从头学。

3.继电器,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然后控制按钮开闭,但这继电器怎么选择呢,我只知道控制的是220VAC,但各种型号的继电器让我选起来真是迷茫,比如欧姆龙的MY4NJ ,DC24V和DC12v选哪个?还是我想选哪个选哪个?是不是24v的吸合力更大更稳定?我选5V的行不行?这样和单片机的电源不就可以共用了?迷茫

4.电源的设计。我现在想的是直接在板子上设计220VAC-5VDC的转换,还是另外接变压器?前者好看一点,后者是不是更稳定一点?220VAC-5VDC的电源转换设计是不是有点复杂?散热什么的会不会是个稳定,当然还有就是稳定性,我也很担心。

5.各种电容电阻如何保证性能。原来玩单片机的时候,都是TB买,很便宜一买一堆,坏了就坏了也不心疼,但这工业项目,坏了可就麻烦了。在哪买靠谱点?

没做过工业用的项目,可能考虑的比较多有些也比较可笑,还望各位大神了解的指点一二。我也会在这帖子上记录我的进展。。。希望对比人也有点用

网友A:
就用PLC 或者其他的AVR atmel 的单片机 STC 就算了吧
继电器 建议选24V的 一般工业都是这个电压 至于切换能力 你要考虑的是现场的4个按钮的电流能力 继电器切换电流要大于等于这个值。
关于电源,如果现场设备内有24V 直接取过来供PLC,或者搞个DC/DC 变5V 给单片机。
电阻电容 放心 TB 买,又不要求高精度。

网友B:
LZ这么多的疑问,确实还不太适合独立设计这个自动控制系统。
虽然简单,但是需要考虑可靠性,自己设计PCB,没有一点能耐,大部分都无法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么多的疑问,确实还不太适合独立设计这个自动控制系统。
虽然简单,但是需要考虑可靠性,自己设计PCB, ...

确实,有些东西如果有人带一下的话,会学的很快,自己弄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不过我们公司没有搞这个的,所以想来这听听专家意见,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疑问可能也是新手共同的疑问,有人回答了也可以给后面的人一个参考。
领导让我做个呢,主要是那个卖设备的说他们有自动控制柜,要4万块,我们领导一听有点火,说这么简单的控制要这么贵,于是和我商量,我们自己做。

网友B:
是的,4万是多了一些,1-2万还是要的。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也许1个只卖200元一个,但是,就做一个,1-2万还是要的。
如果自己设计,电源变压器供电比开关电源还可靠,再加MCU,继电器,成本确实很低,但是需要你会设计,曾经做过实际产品。
否则,可靠性会很差的,新工程师设计产品,没有人带,前面的产品几乎不适合实际工控场合的。
要么器件容易坏,要么抗干扰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PLC 或者其他的AVR atmel 的单片机 STC 就算了吧
继电器 建议选24V的 一般工业都是这个电压 至于切换能 ...

我也听说STC单片机运行时间长后数据丢失?不过又有人说没事,不知道stc12系列还会不会有这问题?atmel也可以,就是再买个下载线吧。
你说的这个最大切换电流我确实没考虑周全,现在想想要控制一个电机(功率小于1kw)和一个电磁阀,额定电流10A的继电器,应该能完全满足了吧?

网友C:
要点不是逻辑,而是可靠性,你们领导看走眼了,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点不是逻辑,而是可靠性,你们领导看走眼了,哭吧

你很爱哭?
我们领导至少还不会为这个哭,真辛苦你废话了,因为我帖子已经说的很明白了,重要的不是逻辑,而是稳定性。

网友D:
   选择用单片机的话建议用PIC12F629

网友E:
感觉还是用plc吧 简单 而且抗干扰也不错 不要设计外围电路 逻辑编程也容易
感觉工业的重点是稳定好
ps:我是没经验,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东西如果有人带一下的话,会学的很快,自己弄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不过我们公司没有搞这个的 ...

可以选MO的芯片做控制核心...

网友G:
如果LZ没自己设计过工业用的控制设备的话还是建议用PLC,自己设计会比较坑。
配一套WAGO的PLC,电源用好一点的220V转24V电源,再搞几个继电器就妥了。

网友H:
从稳定性上讲,建议选PLC

网友I:
如果你这个东西准备一年卖一万个,上单片机。
如果一年卖100个,难道PLC还有疑问吗?

网友J:
设计的时候,各种保护电路和抗干扰电路要考虑周全了。东西不难,但难在可靠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LZ没自己设计过工业用的控制设备的话还是建议用PLC,自己设计会比较坑。
配一套WAGO的PLC,电源用好一 ...

因为我们不是量产这个,只是某个项目上的某个小设备现在遇到了这个自动化改造的问题,所以可能就做一套。。。学PLC可能时间长一点,但解决其他问题可能用的时间短一点,各有利弊吧
另外这WAGO plc 我搜了一下,TB上买不到啊。。。。还可以上哪买?需求量这么少,找什么供货商之类的也不合适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不是量产这个,只是某个项目上的某个小设备现在遇到了这个自动化改造的问题,所以可能就做一套。 ...

我们买WAGO PLC都是找代理商买,你也可以买三菱的PLC,TB上有仿制的.......想稳定还是买原装的吧,TB上也能买到。

网友K:
你就用时间继电器搞吧。就和领导说这个是智能的就可以了。

自己做PCB板子,供应商什么的都没有。做个开发板玩玩可以,不说做工控产品了。做任何产品都不行。

或者就买PLC成品回来搞也是可以的。但是PLC也是有选型的问题在。

最好就是你们公司有PLC的供应商,把供应商FAE叫过来,和供应商一起选型。自己搜索是大海捞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就用时间继电器搞吧。就和领导说这个是智能的就可以了。

自己做PCB板子,供应商什么的都没有。做个开发 ...

有道理,我可以用单片机给他做出来,然后再给他预备个事时间继电器。。。。坏了就换时间继电器,因为也不是重要设备,要求没那么高,不能启动的话没事,别烧坏电机什么的就行。

网友L:
我也正准备开发一个和楼主的项目相似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正准备开发一个和楼主的项目相似的项目。

进展怎么样?想好怎么做了吗

网友M:
这领导要求的,不会是为了逼你进步吧,想做复杂直接上西门子PLC S7-200加上一些中间继电器做个控制箱,这个控制逻辑也很简单,如果领导还嫌简单,那就上S7-300,或400,再想复杂就搞DCS吧,这都是工业控制最常用的。

网友N:
要不了几个点,PLC很便宜,程序写写也很快,定时和逻辑就行了。一定要用单片机也行,找个好点的

网友D:
用PIC单片机12F糸列,写个定时程序即可,电源用VIpER12A做反激12V给继电器供电,接7805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O:
这个应该比较好做。楼主可以考虑加个手自动。可以加个故障报警了。通过短信或者网络。前段时间做过类似的。楼主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我qq490121503

网友O:
至于一两万,我觉得花不了这么多。

网友P:
单片机做的话
电源建议直接买开关电源,没做过的很容易炸机的哦。
其他部分没有那么恐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单片机做的话
电源建议直接买开关电源,没做过的很容易炸机的哦。
其他部分没有那么恐怖的。 ...

如果没有做过,不要选择开关电源,电源变压器加7805最可靠。

网友Q:
用PLC吧,毕竟工业应用还是大电压,学过单片机的话,看那个PLC编程的思想还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R:
楼主你都说了主要的是稳定,就用PLC呗,PLC稳定而且不需要太多外围电路,而且你这个逻辑也简单,程序编起来也不复杂。虽然贵一点,但是你
用单片机做到稳定,外围电路设计和要花费的时间,估计也差不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做过,不要选择开关电源,电源变压器加7805最可靠。

用电源变压器的话选220VAC转几伏的?转12V的话 接7805会不会发热厉害?(7805只给单片机供电,继电器直接接12v电源),这个发热的话是只跟供电电流有关还是跟压降也有关?

网友S:
对于你这种情况不建议用单片机,还是PLC靠谱点,也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电源变压器的话选220VAC转几伏的?转12V的话 接7805会不会发热厉害?(7805只给单片机供电,继电器直接 ...

幸亏你不是LZ,否则更加做不好了。
7805当然给MCU供电了,继电器从7805的输入取电。
7805的功耗,就是电流和压差的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应该比较好做。楼主可以考虑加个手自动。可以加个故障报警了。通过短信或者网络。前段时间做过类似的。 ...

辛苦你了,卖**的都来加手动还短信网络报警呢,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