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4-05-16):
单片机能用proteus画电路图,用keil写程序来仿真,那dsp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来仿真呢,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DSP是不能按照你说的这种方式仿真的
如果要仿真   肯定不能连接到硬件中的   不像proteus中的单片机的仿真那样
如果要仿真可以在CCS中的simulator下   但是硬件连接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跑跑一些算法

网友B:
dsp可以用matlab仿真

网友C:
我也是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的毕设是dsp,看见有人仿真,用的是matlab。但具体的不了解啊。只能说咱们对matlab的强大功能不熟悉。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P是不能按照你说的这种方式仿真的
如果要仿真   肯定不能连接到硬件中的   不像proteus中的单片机的仿 ...

比如用dsp做一个算法,就说速度算法吧,那怎么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如用dsp做一个算法,就说速度算法吧,那怎么仿真??

如果只是在simulator下的话  就是c语言写   编译运行就可以啦
在setup ccs中选择simulator  CPU

网友D:
matlab的话,之前好像有一个功能可以仿真,具体忘记了,见过公司的同事用。

网友E:
DSP貌似没有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