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1030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淘宝买的TPS61030,按照上面的图搭的电路,R1,R2,R3,R4的值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Vbat我选得是3.7V。LBO我悬空,我一上电,芯片就烧了,开始以为我哪里焊接错了,于是又重新焊接了一块,还是烧了。大神们,是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A:
1、研发阶段,建议到TI网站申请样片;
2、电路,可以用TI的软件,生成电路,简单方便;
   在此基础上修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研发阶段,建议到TI网站申请样片;
2、电路,可以用TI的软件,生成电路,简单方便;
   在此基础上修改 ...

TI的很抠门的,我觉得不会给小公司样片,学校比较好申请

网友B:
一上电就烧,我觉得你是犯了原则性错误了,硬件有问题,和电路图应该没多大关系,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输入大电压之类的问题

网友B:
还有种可能,你买的芯片有问题,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的很抠门的,我觉得不会给小公司样片,学校比较好申请

:D
你没找好渠道;
我注册账号自己申请,一般3片;
需要多的话,让朋友申请,一般25片,多的30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找好渠道;
我注册账号自己申请,一般3片;
需要多的话,让朋友申请,一般25片,多的30片; ...

你好狠。。。30片还申请,换小公司,估计一年卖个30台机器就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狠。。。30片还申请,换小公司,估计一年卖个30台机器就赚了

:lol
我说10片够了,他们一定要帮我弄30片,我也不好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