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测度滤波器频域图

楼主(2014-05-16):
请问我这是我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160Khz的低通滤波器,我已经焊出实物电路图,但想测试一下这滤波器的频域图或者波特图吧,我有一个数字示波器,请可以测试那个滤波器频域图或波特图?如果能的话,请问该如何测试,怎么接???

网友A:
波特图用示波器没法测,要用到矢网分析仪。
不过,你这个电路,可以在输入端加正弦信号,并逐渐增大它的频率。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当输出波形衰减到最初的一半时,就可以认为是它的截止频率了。

网友B:
如果只是测量幅频响应的话,有的普通示波器可凑合用的,只需要找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扫频或白噪声作为激励信号即可,示波器的频谱图可显示幅频响应。也有少许示波器可测量BODE图,如下图。

网友C:
用一个函数发生器,和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A:
他要看波特图。波特图是矢量图,必须有矢网才行。

网友D:
几乎任何一台示波器都能测。测几个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几乎任何一台示波器都能测。测几个点就行了。

只用示波器怎么测?不用信号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测量幅频响应的话,有的普通示波器可凑合用的,只需要找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扫频或白噪声作为激励信号 ...

若是测幅频响应的,示波器该怎么接,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呢?请这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E:
电路有误。C1接地端改接U5A的输出端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有误。C1接地端改接U5A的输出端1脚。

是,但我仿真的时候把C1接到U5时,输入加了个正统波输出就没有波形了。但像图上这样接时,输出就有波形。于是我就这样接电路图了。请问测它的幅频响应的图用示波器怎么测?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F:
波特图,测十来个点的相移(零极点处密集点),绘平猾折线图大致上也看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特图,测十来个点的相移(零极点处密集点),绘平猾折线图大致上也看的过去 ...

您这说的我有点不太懂,您是说测十个点,再用笔描吗,这显得不是特别专业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这说的我有点不太懂,您是说测十个点,再用笔描吗,这显得不是特别专业呀 ...

十来个不等于10个,**个到十二三个,都是“十来个”的范围。
简单的笔绘肯定是不太专业,但输入excel就很漂亮了

网友D:
看3个点就够了。双通道示波器的输入分别接滤波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发生器的幅度调好,比如峰峰值10V,然后频率挑在某个低频,比如100Hz,那么此时示波器上的两个波形相同(调某一通道y距,让两个波形一上一下,不要重合,便于观察),然后调节信号发生器的频率,逐渐变大,应该在某一频率处,滤波器输出幅度变为7.07V,此频率就是戒指频率,理想值是160K,然后频率变大10倍左右,滤波器输出幅度继续变小。根据以上3个频率点的瞬态波形,可以大致判断滤波器截止频率和输入阻抗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3个点就够了。双通道示波器的输入分别接滤波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发生器的幅度调好,比如峰峰值10V,然后频 ...

您是说测个100Hz的,测个幅值为7.07V的,再测个高频的吧?这样是简单,但是不能看见完整的幅频响应呀。如果是测完整的幅频响应,那就更能说明滤波器的性能了?我感觉示波器应该能测,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请问您 知道么?知道的话,详细步骤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测个100Hz的,测个幅值为7.07V的,再测个高频的吧?这样是简单,但是不能看见完整的幅频响应呀。如 ...

完整的幅频曲线近似是两条直线(高频处OP有限带宽导致的变形不考虑),根据初中几何,3点确定2条直线,足矣!

当然,不放心就多测几个,耗不了多少时间,只是安慰作用。

网友F(点评):
对数坐标系中,一阶RC确实近似由两条线段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测量幅频响应的话,有的普通示波器可凑合用的,只需要找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扫频或白噪声作为激励信号 ...

请问信号发生器产生扫频是什么意思?那怎样操作呢?示波器测幅频响应是按哪个按钮呢?谢谢!!!

网友B:
信号发生器产生扫频信号,示波器设置为频谱显示+峰值保持,这是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曲线就是幅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