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的data flash问题

楼主(2014-05-16):
我有2个困惑的地方
1. 关于这个data flash是可以配置的,那么在这个数据中,我想把一个表格的数据放进data flash,但是我如何生产data flash的HEX格式,然后通过ICP烧录进去呢?
2. 成功配置好data flash后,是不是APP的代码烧录的时候,都不会覆盖data flash呢?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单独写个程序,把需要的数据写进data flash中,然后烧进去别的程序运行即可

网友A:
1.你写个程序运行一次,dataflash就写进数据了,不会丢失
2.你锁定了就不会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