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语音识别CCS仿真操作相关求教

楼主(2014-05-16):
1:CCS中.H文件找不到,这个文件是自动添加的吗?我在我的电脑里查找需要的.H文件也找不到,比如regs54xx.h这个我找遍了根目录所有文件都找不到
2:仿真时点那个小人它就没结果出来,一直是RUN的状态,我build过了无错误,之前编过一个helloworld  那种操作顺序出了正确结果,但这个就卡那儿了,不解
3:语音仿真有做过的朋友可以教我吗?只需要告诉我CCS仿真软件怎么操作就行了(),不需要您的源程序
谢谢!我是新手,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下T T

网友A:
首先确定头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CCS软件下提供的  还是window系统下的
你的仿真指的是在CCS的simulator下吗
还是多多看看你的代码   没有结果出来就不确定是你要的什么结果了
语音没有仿真过  就与C55x在硬件上采集回放过

网友B:
CCS的仿真可以参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NDAhoY3cDLWJ8rzn2y
没仿真过语音
如果楼主对matlab熟悉,或许可以用matlab仿真。仿真完再用matlab转换出CCS下的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头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CCS软件下提供的  还是window系统下的
你的仿真指的是在CCS的simulator下吗
...

谢谢:)!simulator   我有个时候也找不到.LIB文件  这个文件是要下载的还是安装就都有的  比如dsk5402.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的仿真可以参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aSWFzE9ilqk2ZhruAIx6bC-aLdR6AjpmzfC5eMMmDluy1RS ...

谢谢你得回答!我试试看:)

网友C:
进来顶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头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CCS软件下提供的  还是window系统下的
你的仿真指的是在CCS的simulator下吗
...

你好!我做语音识别就是那个语音应该需要先录下来吧!录下来文件之后怎么去识别呢???需要在板子上吗?还是CCS就可以仿真识别!
识别前的特征提取什么的形成的数据是在,DAT文件里吗??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是参考模式库??如果我要设置断点要设在什么地方呢???这几个问题弄不明白!希望您能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做语音识别就是那个语音应该需要先录下来吧!录下来文件之后怎么去识别呢???需要在板子上吗? ...

具体没搞过识别啊    采集回放弄过
是要做成.DAT    可以用相关软件或者电脑进行录音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搞过识别啊    采集回放弄过
是要做成.DAT    可以用相关软件或者电脑进行录音吧 ...

你好  是要把录下来的语音做成.dat文件吗  具体怎么做啊   那录制的语音就没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要把录下来的语音做成.dat文件吗  具体怎么做啊   那录制的语音就没用了吗??? ...

你如果只是用来播放的话    最好先录下来    也可以用过DSP采集

网友A:
这是警报声的数据  你可以先播放试试

网友D(2017-06-20):
楼主可以把程序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