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求牛人:为什么进入HardFaultException异常

楼主(2014-05-16):
用的CPU是STM32F105VCT6
我的整个应用分成2个工程,分别为工程1,工程2
工程1的代码在0x08000000开始的96K范围内,工程1里面会设置STACK,HEAP
工程2的代码在0x08018000开始的96K范围内,工程2的入口地址固定在0x08018000,不会设置STACK,HEAP
工程1里面会有(对于工程1来说,工程2相当于一个函数,这里工程1直接调用)

LDR          r0,=0x08018000    ;工程2的入口地址
bx        r0                                ;执行这一句就进入HardFaultException异常

网友A:
thumb 状态, 程序指针必须奇数. 这样改一下

LDR          r0,=0x08018001
bx        r0

另外, 目标地址是不是一条非法指令?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功能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写明白编译到什么位置.到时候直接烧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