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机输出电容一般多大??

楼主(2014-05-16):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目前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的车载充电机(3kw)的输出电容容值一般是多少,用的是铝电解电容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大电容的高压投切是个技术活,最好是不要用电解电容,弄成限压电流源输出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的高压投切是个技术活,最好是不要用电解电容,弄成限压电流源输出比较爽 ...

我太懂,什么叫大电容的高压投切?如果输出是限压电流源,那怎么恒压呢?

网友B:
几百uF,看纹波,接入电池要用电阻缓冲一下,等电充满了再启动PWM,否则就等着冒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