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4VDC经过BOOST升压电路,升压到多少伏,效率最高。

楼主(2014-05-16):
由于方案需要,我现在需要将24VDC经过第一级升压以后再经过第二级的反激变换电路,最终得到20VDC。就是说,我现在的电路拓扑是两级电路,第一级为BOOST升压电路,需要将24VDC升压到一个合适的电压值后再经过第二级的反激变换。请问我将24VDC升压到多少伏最好呢,也就是升压到多少伏,整体的效率最高呢?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支持下;

网友B:
既然你的最终电压时20V,那就不必升压啊,直接反激变为20V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的最终电压时20V,那就不必升压啊,直接反激变为20V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4~400V。

网友C:
一级变换不行么?

网友D:
怎么搞效率都高不到哪去,,输出功率有多大?

网友E:
24-400输入始终都要比输出高,为什么要用升压拓扑?推荐加个BUCK降压的预稳压,后级再反激调压,话说反激也是可以升压的

网友F:
干嘛还要在BOOST升压呢,本来输入就比输出高了好多

网友G:
你要效率高,直接一级 降压 得到
既然你选2级 也许有你的考虑,效率问题,关键还是看你第二级的效率曲线
搞个稳压电源,直流负载,考量你的第二级
记录输入电压 电流 输出电压电流
计算得到最佳效率点 那你的第一级输出点定义在这个附近即可。

网友H:
级数越多越导致效率低,既然电压一直高于输出电压,采样一级降压斩波就可以了,虽然从400V斩波到24V,压差大了些,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变比,使得整体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I:
手机充电器那种反激就能达到这个参数
不过低压发热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效率高,直接一级 降压 得到
既然你选2级 也许有你的考虑,效率问题,关键还是看你第二级的效率曲线
搞 ...

非常感谢!你看懂了我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看懂了我的意思!

个人觉得,在论坛讨论问题,如果大多数都误解了你的意思,那么首先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表述是否清楚。。。:lol

网友J:
不用想了,一级的效率高过二级的。24V直接降至20V效率最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4~400V。

头一次听说过输入电压范围这么宽的,这是用在什么场合啊,期待专家给出好的方法,大家参考一下。:lol

网友L:
这个输入范围。。。你是想把交流直流通过一个端口输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