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ER Lite hdmi 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4-05-16):
1.请问如何设置HDMI 输出格式为 隔行的,我想输出1080i的视频
参数设置如下: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输出为 1080p的
2.mxc_vpu_test.out 解码视频 五六分钟后,视频不再从HDMI 显示,HDMI 设置失效。但程序仍然执行。不知什么原因。重启板子后可以再次显示,但也只能显示六分钟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我通过你之前的帖子提及的 ./mxc_vpu_test.out  -C config_dec  所调出一视频大概只有4秒左右,你是如何“解码视频 五六分钟”,这个动作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通过你之前的帖子提及的 ./mxc_vpu_test.out  -C config_dec  所调出一视频大概只有4秒左右,你是 ...

你是用自带的那个akiyo.mp4 那个文件吗?mxc_vpu_test.out  解码运行的速度有点快,你可以修改一下程序里环境变量VPU_DECODER_DELAY_MS的值,或者直接自己用sleep函数调节一下解码的速度。不过akiyo.mp4本身就不大,解码没有多长时间。我是用的自己存储的文件。

楼主:
没人解答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下吗

很抱歉,前段时间在休假,让大家久等了。关于你提到的问题,请耐心等待,我需要看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
1、如何设置HDMI 输出格式为隔行的,输出1080i的视频
参数设置如下: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输出为 1080p的
设置输出为1080i的话改1920x1080M@60为1920x1080M@30就好了。

网友C:
2、你播放视频的话,建议你使用gstreamer,mxc_vpu_test.out 只是用来测试的,所以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D: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