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16):
刚刚用上这个单片机。请教它读取IO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能不能读到2us 的电平变化呢?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接读,怕是来不及,但你可以使用CC功能来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怕是来不及,但你可以使用CC功能来捕捉

谢谢!为了换U方便不能用CC。 只能用端口读取。用了11M的晶振。 是不是换个更快点的?

网友:
STC的文档里说了不超过13M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读操作一条指令而已
只是输入信号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了换U方便不能用CC。 只能用端口读取。用了11M的晶振。 是不是换个更快点的? ...

CC是什么功能,求教育

网友D(2014-06-23):
可以呀, 用中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