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ues中pg12864f液晶的中文资料

楼主(2014-05-16):
想玩一下12864 ,找不着资料,时序图也没有,网上找不着这个的

网友A:
参考相关的应该就可以了;

我猜的,没玩过PROTUS;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楼主:
哦哦  我换了一个12864   结果做出来在每一半只能出来一半东西   这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这个不熟,支持下。

网友C:
你检查下 自己的取模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可以把代码烧录到实际的单片机中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下 自己的取模方式是否正确

没有12864液晶  没法实际操作   取模应该没问题   应为只写一半的话另一部分也会出来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uint code table[]=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sbit cs1=P2^1;
sbit cs2=P2^0;
sbit e=P2^2;
sbit rw=P2^3;
sbit rs=P2^4;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y,z;
        for(y=100;y>0;y--)
                for(z=x;z>0;z--);
}

void write_zhiling(uchar cs,uchar date)
{
        e=0;
        rs=0;
        rw=0;
        P0=date;
        cs1=cs/2;
        cs2=cs%2;
        e=1;
        _nop_();
        e=0;
}

void write_shuju(uchar cs,uchar date)
{
        e=0;
        rs=1;
        rw=0;
        P0=date;
        cs1=cs/2;
        cs2=cs%2;
        e=1;
        _nop_();
        e=0;
}

void main()

{
         write_zhiling(1,0x3f);
         write_zhiling(1,0xe0);
         write_zhiling(1,0xb8);
         write_zhiling(1,0x40);

         for(i=0;i<512;i++)
                  write_shuju(1,table);

         while(1);

}

这是程序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C:
首先你这函数写的就有问题,write_shuju(1,table)中的table能作为实参么??!!= =

网友A:
write_shuju(2,table);
试下;
没记错的话,1写做半屏的,2写又半屏的;

网友A:
/**********************************************************/
void        LCMWRITEDISPDATA(uchar DispData,bit  ChipChoice)                                //写LCM显示数据
{
        WAITIDLE(ChipChoice);
        LCMDATA=DispData;
        RS=1;
        RW=0;
        if(ChipChoice)         CS2=1;
        else                        CS1=1;
        E=1;
        E=1;
        CS1=0;
        CS2=0;
        E=0;
}
我以前写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函数写的就有问题,write_shuju(1,table)中的table能作为实参么??!!= = ...

那是忘改了  原来是table  :P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shuju(2,table);
试下;
没记错的话,1写做半屏的,2写又半屏的;

那个试过了  也不行  都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忘改了  原来是table

那个方括号怎么打不上去呀   table后是方括号里加i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忘改了  原来是table

我说table是你的数组名(地址),而你的形参是变量,这能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table是你的数组名(地址),而你的形参是变量,这能传么?!

table后有方括号啊   这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那样写肯定有问题,你没搞懂12864的画图功能。
画图时,扩展指令要开(但是画图指令要在函数写结束时才 ...

哦哦,谢谢您,我在试试,网上找到资料没说这么详细

网友A:
table[i],还不行?PROTUS可以程序跟踪不??
可以的话,跟踪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还不行?PROTUS可以程序跟踪不??
可以的话,跟踪下看看;

新手,对那些感高级功能还不怎么了解,学习学习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able,还不行?PROTUS可以程序跟踪不??
可以的话,跟踪下看看;

proteus8可以代码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us8可以代码跟踪

我用的7.8,这个可以吗?

网友D:
都说8可以了,7.10 都不可以 ,7.8就一边凉快去吧
PG12864--去了解T6963驱动芯片吧
A12864就了解KS0108驱动芯片嘛
左右半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8,这个可以吗?

:lol
谢谢,一直没用过PROTUS;
都是直接画板子,写程序;

楼主:
终于做完了,谢谢各位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说8可以了,7.10 都不可以 ,7.8就一边凉快去吧
PG12864--去了解T6963驱动芯片吧
A12864就了解KS0108驱动 ...

恩恩,做完这个了,再去了解一下PG12864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us8可以代码跟踪

protues8中俩条线之间为什么不能画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us8可以代码跟踪

额  明白了  开着属性分配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