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无法进入swd模式

楼主(2014-05-16):
小弟原来用过其它arm,st还是头次用,这次用stm32f103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能进入串口下载,之后程序也能运行。但就是无法进入swd模式调试,焊了几块都是这样,是哪儿有问题呢?

楼主:
软件用的keilV4.53,jtag标准接口,之前有一版很正常,修改后这一版莫名就出这问题了。用串口下一个点灯代码都能运行,但就是不能识别swd~

网友A:
硬件没问题的话:

JTAG接口改成SWD接口;
添加MCU的FLASH即可;

SWD接口接了几根线啊???
未连接电源线的话,JLINK拆开,通过跳线,电源使用内部电源;
你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没问题的话:

JTAG接口改成SWD接口;

好的,谢谢~,我是按jtag接口接的。我照你的方法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是按jtag接口接的。我照你的方法先试一下看看

:D
我有的板子也按照JTAG接口接的,有些时候也设置成SWD接口。

2个都可以用

楼主:
tms,tck,gnd,用3根跳线连接到jlink,jlink 1~2脚短接,还是找不到设备~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里面对仿真器如何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里面对仿真器如何配置的?

软件用的keilV4.53,软件配置成jlink方式,插上第一版,在cotex jlink/JTrace Target Driver Setup 设置界面里的SW device框内 有型号显示,换上这一板时为空,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用的keilV4.53,软件配置成jlink方式,插上第一版,在cotex jlink/JTrace Target Driver Setup 设置界 ...

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hnqTNIj-yPgDNS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XpnQmhy7fCXIx9ipyYPjqURXJ7ImDpHaH14dxv508_e_7QDQbmfCu ...

大汗~~,问题解决了。JTck连接芯片时为最边上一脚,三块板都虚焊~~,多谢各位版主热心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汗~~,问题解决了。JTck连接芯片时为最边上一脚,三块板都虚焊~~,多谢各位版主热心帮助 ...

:funk:。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