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0安装不了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4-05-16):
请问AD10安装不了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铁杵图来。让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安装时有什么错误提示吗?安装不了有太多可能,很难猜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D:
我的刚装上 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同求解决

楼主:
xp系统,有时候可以安装但是不能用,是什么问题,我的是这样

网友B:
上面图片的提示,说明选择的文件夹原来有一些文件。换个文件夹就行,或者把文件夹清空

网友E:
直接用AD13好了

网友F: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G:
是不是安装过啊,如果你选择的安装文件夹不是空的就会出问题,可以清空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