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大小端报错问题,急!!

楼主(2014-05-16):
大家好,有个问题整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找到原因。自己做的DSP6713的板子,仿真器连接能连上,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Check build options,or use the setup program”。按照网上的各种总结,

(1)我查了CCS Setup的配置没问题,
(2)查了软件中Build options的选项也是little,
(3)库文件选的也是rtl6713.lib和csl6700.lib小端模式的,
(4)硬件上的HD[8]引脚也接了上拉电阻选择小端模式,但上电的时候测量这个引脚电平是0。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量了以前能用的板子,这个引脚上拉了,但电平也是0。

但在上面四个方面都查了过后,还是出现“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Check build options,or use the setup program”错误,各位大侠,帮帮忙,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库选择了大端或小端  build option中不是你有没有设置相应的大端和小端呢
这个错误就是little endians和big endians选择不对  你再试试
欢迎新朋友

网友A:
(1)首先检查硬件
检查“GP8/HD8”引脚的电位是否被拉低为“0”,如果拉低为0的话,是“big endianness”,如果为高电平为“little endianness”,dsp默认上电为“little endianness”。
(2)检查“program菜单下的build options中是否设置模式设为little endian”或者“big endianness”
(3)检查库文件是否添加正确
是库文件没添加对,小端模式的库是rts6713,csl6713.大端则为rts6713e,csl6713e.

网友B:
网上跟楼主总结的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检查硬件
检查“GP8/HD8”引脚的电位是否被拉低为“0”,如果拉低为0的话,是“big endianness” ...

版主大哥,你说的我都检查了……不过现在确定应该是新板子的硬件问题,因为用同样的程序以前的板子是可以下载并可以用的。现在就是有下面两个问题:
(1)HD[8]虽然上拉了,但在非reset时还是低电平,对不?哦,这个我应该用示波器测测。
(2)DSP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大不大?我是不是得考虑换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你说的我都检查了……不过现在确定应该是新板子的硬件问题,因为用同样的程序以前的板子是可以 ...

HD[8]上拉了就应该没啥问题
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上电瞬间的情况
DSP芯片损坏还是要想想你使用的过程中看有没有不当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8]上拉了就应该没啥问题
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上电瞬间的情况
DSP芯片损坏还是要想想你使用的过程中看 ...

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HD[8]引脚,复位的时候也是低电平……这个上拉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HD[8]引脚,复位的时候也是低电平……这个上拉有什么用呢!! ...

上拉只是在高祖等状态不定的时候  确定为高电平而已
如果口上有低电平输出或者和地等短路情况  肯定一直为低  是拉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只是在高祖等状态不定的时候  确定为高电平而已
如果口上有低电平输出或者和地等短路情况  肯定一 ...

版主大哥,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用一个PCI9052芯片接了一个5V转3.3V的  SN74CBTD3384芯片,再接到6713的HPI口的,但PCI9052没有编程使用,这会不会影响DSP的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用一个PCI9052芯片接了一个5V转3.3V的  ...

你看看是PCI通过SN74***是控制6713还是 6713输出到PC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PCI通过SN74***是控制6713还是 6713输出到PCI

版主大哥,SN74CBTD3384是一个双向转换的芯片,说不上谁控制谁。就相当于总线的电平转换用的。这样的话PCI那边的HD[8]如果输出低电平,DSP这么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SN74CBTD3384是一个双向转换的芯片,说不上谁控制谁。就相当于总线的电平转换用的。这样的话PC ...

这个不是双向的啊   你看看OE吧    这个我也说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首先检查硬件
检查“GP8/HD8”引脚的电位是否被拉低为“0”,如果拉低为0的话,是“big endianness” ...

楼上说的是,需要统一通讯的数据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双向的啊   你看看OE吧    这个我也说不好了

唉,版主大哥,我这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周了。又找到了PCI9052的eeprom接了上去,还是报大小端的错。仔细对比了一下旧板和新板,有一点不同。
通电后,旧板子在CCS里直接connect,就可以连上了。而新板子需要先按一下DSP的复位键,再connect才能连上。产生这个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需要统一通讯的数据方式的

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版主大哥,我这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周了。又找到了PCI9052的eeprom接了上去,还是报大小端的错。 ...

你仔细看看你的板子有没有做好上电自复位呢
reset上有没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你的板子有没有做好上电自复位呢
reset上有没有电容?

有电容,应该是能上电复位的,因为复位电路我是按照旧板子画的。
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源图简单就直接用了5V转3.3V/2.5V/1.2V的三个芯片,刚做好时测过电压都没有问题。但今天一测1.2V输出的成了2.1V,以为找到原因1.2V芯片坏了,结果把1.2V转换芯片取下来,发现输出引脚还是2.1V,然后开始怀疑滤波电容问题,结果最后1.2V电源芯片和其他的电容之类全焊下来了,1.2V引脚位置还是2.1V!!!这是不是只能说明DSP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容,应该是能上电复位的,因为复位电路我是按照旧板子画的。
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源图简单就 ...

这个肯定与电容关系不大    变成了2.1V   个人觉得是DSP出问题的可能最大
1.2V是内核电压吗    这个有没有上电顺序的严格要求啊

网友D:
你连接仿真器的模式是在emulation模式下么?试试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与电容关系不大    变成了2.1V   个人觉得是DSP出问题的可能最大
1.2V是内核电压吗    这个有没 ...

有上电顺序要求,按理说应该先上内核电1.2V,再IO口电3.3V。但也说可以同时上电,所以就直接用了3个电源芯片了,而且以前的旧板子也是这样用的。证明没有问题。
换了个DSP,但是1.2V和地用万用表测短路,电阻为40~50欧,以前的1.2V和地之间为100多欧,不知这个会有什么影响,DSP新换的应该没坏,引脚仔细看了,焊的还不错,应该没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上电顺序要求,按理说应该先上内核电1.2V,再IO口电3.3V。但也说可以同时上电,所以就直接用了3个电源 ...

再查查吧   先别上电    我觉得1.2V对地电阻有些小
但也说不好    最好看看电源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吧   先别上电    我觉得1.2V对地电阻有些小
但也说不好    最好看看电源芯片的datasheet ...

电源的问题果然是DSP坏了,换了个DSP电源值全正常了,但大小端还是报错……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吧   先别上电    我觉得1.2V对地电阻有些小
但也说不好    最好看看电源芯片的datasheet ...

版主大哥,问题终于解决了。是因为9052和DSP通过HPI接口相连了,导致9052影响了HD8,HD12等引脚的电平。真不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问题终于解决了。是因为9052和DSP通过HPI接口相连了,导致9052影响了HD8,HD12等引脚的电平。 ...

恭喜 啊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