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关于升级库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从Micrium官网下载了一个工程,该工程把ucos-iii移植到了stm32f107芯片上,但是采用的ST固件库是2.1版本的,我想把它升级为3.5版本。于是把老版本的库函数换成了新版本的库函数,结果一编译,出现了一大堆错误。两个版本差异很大。在此请教各位有没有必要把库函数更换为3.5版本,或者给一些debug的建议。

网友A:
你老的用用没啥问题的话,也可以不用升级啊;

编译错误,有空的时候花点时间,总能解决,做研发的这种小困难要客服,要静下心来;

网友A:
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收获;
一种提高;

网友B:
从应用上来讲,没必要升级。
真要升级的话,可以参考下这个:
另外,库函数3.0和3.5也有一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的用用没啥问题的话,也可以不用升级啊;

编译错误,有空的时候花点时间,总能解决,做研发的这种小困 ...

谢谢,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把问题解决了。库函数换了3.5的,系统下的第一个点灯程序也跑上了。只是串口这儿疏忽大意,折腾了很久,结果发现少了时钟使能的代码。

网友C:
解决就好..
1.使用新库.裸奔得到常用功能正确.
2.一些外设功能函数暂时屏蔽.
3.切换新库,把不兼容的函数改掉.编译通过.
4.加入所需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