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计数频率需要72M

楼主(2014-05-16):
在定时器捕获的基础上,由于实际需要,计数器的计数频率需要72M,少一些也行,可是这样子测到的信号(频率200Hz左右)高电平时间不准确,我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一开始就在PWM输入端口并一个电容,结果还是出错啊,求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下。

网友A:
既然是L,定时器跑的频率72M有些高了。
才测200Hz的信号完全没必要这么高。

另外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有没毛刺,试下定时器输入的滤波参数。

网友B:
测200HZ真不需要这么高.你错误数值有是啥呢?

网友C:
200Hz不需要这么高吧....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在说啥...

网友D:
应该是你需要测试高频率的,确只能测试到最高200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