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的rct6和rbt6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4-05-16):
32的rct6和rbt6有什么区别啊?(除了Flash和ram)不知道rct6的语音识别代码可以直接下载到rbt6吗?说是多了一些功能模块,多了什么啊?IO口有区别吗?

网友A:
32?具体啥型号啊

网友B:
除了Flash和ram,别的都一样吧

网友C:
RB是128K flash, 20K RAMRC是256K flash, 48K RAM,其他的感觉没什么不同的。

网友D:
从芯片设计来说,使用相同的ip会减少维护成本.也减少客户的使用成本.
只有量变,没有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