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简单的触摸开关电路

楼主(2014-05-16):
想做一个简单的触摸开关,如图所示,触摸铜片接一个1K的电阻然后接一个25nf的电容再接了ATTINY88的一个引脚,请问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容的触摸的原理怎么解释?

网友A:
人触摸铜片后,将改变ATTINY88引脚上的电压,产生一个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引脚检测这个边沿或者电平。

网友B: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把人体感应的交流信号(多是市电工频50Hz信号,也有无线信号。)耦合进PCINT23,而防止直流信号接入。当然电容的容抗有减小人体感应信号的作用,以免损坏单片机IO口的作用。实际上加大电阻值,不要电容更简单。

这种触摸开关不是很可靠。不推荐大量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触摸铜片后,将改变ATTINY88引脚上的电压,产生一个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引脚检测这个边沿或者电平。 ...

我用STM32F103的IO口可以检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把人体感应的交流信号(多是市电工频50Hz信号,也有无线信号。)耦合进PCINT23,而防止直 ...

您能给我推荐个可靠的电路么?我用STM32F103C8T6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给我推荐个可靠的电路么?我用STM32F103C8T6做

不用触摸铜皮。改按键,加按键去抖电路。再连接PCINT23。按键去抖电路,百度搜,一大堆。

网友C:
说来说就就成了按键检测开关了?还是楼主一定要触摸的?如果一定要触摸的用好点的触摸芯片也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103的IO口可以检测不?

这个要看芯片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说就就成了按键检测开关了?还是楼主一定要触摸的?如果一定要触摸的用好点的触摸芯片也是可行的 ...

我是要隔着一个塑料外壳来检测的必须用触摸,麻烦推荐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触摸铜皮。改按键,加按键去抖电路。再连接PCINT23。按键去抖电路,百度搜,一大堆。 ...

我是要隔着一个塑料外壳来检测的必须用触摸,不用按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隔着一个塑料外壳来检测的必须用触摸,不用按键

非要用触摸。用这个:AR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