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nucleo 最新库下载

楼主(2014-05-16):
http://pan.baidu.com/s/1hqut1Ow

STSW-STM32143 库
HAL library for STM32 Nucleo with application examples (UM1726)
因为我们拿到nucleo板子比较早,所以最新的1.2版本的固件库还没有被同步到所有网站上.
今天绕了几个圈把他下载下来.上传到云上,因为没有急速妙传.所以这是第一份哦.
大小是上一个1.0版本的10倍.

建议上次去st见面会的成员使用此版本来玩转nucleo.
mbed上的开发真的是是给外行的.封装的太简单无法发挥出stm32的性能.

网友A:
我试了个例程,还是果断用其它开发工具

楼主:
<option>
          <name>OGLastSavedByProductVersion</name>
          <state>7.10.1.6733</state>
</option>

从工程配置来说, st用的更新的编译器.所以如果用低版本编译器会报错.工程文件错误.
一般来说.arm编译器会帮指令集之间的偶然错误做修正.所以大家要主要.这些bug会存在所有arm处理器中.
<option>
          <name>OGChipSelectEditMenu</name>
          <state>STM32F302x8        ST STM32F302x8</state>
</option>
这个cpu选项,低版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注意选择.芯片.因为低版本打开的时候是未知芯片.
          <name>CCDefines</name>
          <state>USE_STDPERIPH_DRIVER</state>
          <state>STM32F302x8</state>
这个是对于代码的宏定义.添加到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
但是旧版本对工程文件的支持很有限.有该认的东西都不认.唉.

        <option>
          <name>CCIncludePath2</name>
          <state>$PROJ_DIR$\..\</state>
          <state>$PROJ_DIR$\..\..\</state>
          <state>$PROJ_DIR$\..\..\..\..\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30x\Include</state>
          <state>$PROJ_DIR$\..\..\..\..\Libraries\CMSIS\Include</state>
          <state>$PROJ_DIR$\..\..\..\..\Libraries\STM32F30x_StdPeriph_Driver\inc</state>
          <state>$PROJ_DIR$\..\..\..\..\Utilities\STM32_Nucleo\stm32f3xx</state>
          <state>$PROJ_DIR$\..\..\..\..\Utilities\STM32_Nucleo\adafruit</state>
          <state>$PROJ_DIR$\..\..\..\..\Utilities\Common</state>
        </option>
包含的目录路径竟然不认识..手工吧这些添加到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
如果低版本还编译不过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函数索引关系.
简单但办法就是在
\STM32_Nucleo_FW_V1.2.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30x\Include\stm32f30x.h:
7656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7657:   #include "stm32f30x_conf.h"
7658  #endif /*!< USE_STDPERIPH_DRIVER */
....
7679    * @}
7680    */
7681: #include "stm32f30x_conf.h"
7682  #ifdef __cplusplus
7683  }

楼主:
最后还是下载了7.10测试,不建议使用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