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技术研究:办公打印设备

楼主(2014-05-16):
第一次在21ic发帖,各位有兴趣的工程与技术专业人士可以尽量发表专题或发问,谢谢!

主要研究办公打印设备 Multi-Functional Printer (MFP) 技术包括:

1) 动力系统
2) 电子设计
3) 网络与通信技术
4) 图像处理
5) 机械设计

楼主:
MFP??请看图片

网友A:
这东西实际是多领域技术的组合,我们比较弱的有激光显影,光路设计,电子画像处理,再有是整合能力,由于涉及多领域,需要合作。

楼主:
光与图像的部分始终还是消耗品,用量大,整合还是比较简单,主要还是对焦部分的机械设计灵活性与自由度不大。

楼主:
电子部分应该已经有很多种Module可以做到...

楼主:
我还对多种的动力系统有兴趣, 多谢交流!!

楼主:
另外,市面上多种打印机的碳粉和色度效果,应该有哪些电子技术和Sensor与之对应?

楼主:
可以看看所谓基本的动力系统,现在的高速打印应用多种先进的物理科学,比如连续介质力学;趋肤效应;滚链机械,等等...
那么,与之对应的电子科学又有哪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与图像的部分始终还是消耗品,用量大,整合还是比较简单,主要还是对焦部分的机械设计灵活性与自由度不大 ...

一维的聚焦其实比相机这样的平面变焦简单多了,只是从业者很少而已。

楼主:
所以看来光显影部分的成本方面应该早就被控制下来了。相机的镜头,机械与性能强度应该是成比例的(高档的),而MFP应该都把精力放在技术上,比方说电子压缩......

网友A:
图像质量稳定性和成本比较矛盾,这些没有足够的测试很难做好。究其原因,干式显影没有足够多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而电子画像处理虽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投入就会有效果。

楼主:
那么,电子于图像上的发展应该比研究物理环境快了,和先进了不少。可是,先进设备于物理环境与电子的配套设计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研究新产品中的环境动态和difficulties就体现在这里,比方说市场化产品的成本控制,快速成型并投产,然后整合并收购,完了!
所以,Modern MFP中主要的图像技术在电子和物理上都不怎么对劲,我们在这题目上也比较浪费时间。

楼主:
剩下来的空间,就是cloud printing ; mobile printing 这类 IT 的工作

网友B:
是要技术外包??
还是要讨论啥?

楼主:
另外,市面上多种打印机的碳粉和色度效果,应该有哪些电子技术和Sensor与之对应?

哈哈,其实说简单点,比方说现在仪器类都有一些屏遮技术或防失真之类的系统理论......主要用于仪器本身模组的,能否请教?

网友A:
低速显影还是可以做到比较稳定的,高速显影却是容易受环境因素影响。想要整合收购估计是想的太简单了,国货MFP做的好一点的只有震旦雷立联想少数品牌,而且全部是OEM的,要收购也要收购日韩品牌,怕是吃不下去吧?不过话说回来了,要是真做好了,在销售上国货应该有很大优势,只要质量稳定销路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政采方面要优先国货。
cloud printing ; mobile printing什么的我觉的不是打印设备的功能,MFP的支持只要提供基本的接口就行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设备的可用和易用性的问题。打印设备的产品品质是1,附加功能是后面的0,前面的1没做好,后面的0再好也没有用。

楼主:
比方拿激光打印来分析,系统原理就有多种......的
现在的激光打印速度就已经很快,又环保,性价比有很正面,不过系统稳定性好不够好 (HP, Ricoh, Kyocera 等等),还有 SAMSUNG, BROTHER, 联想, 还在开发稳定性和环保性能更好的组件,可惜大都还用墨粉的,影印打印速度慢,不过主题放在Image Resolution 上,看来对于技术开发前景又好像不那么单纯。

网友A:
干式显影的质量虽然没有足够好,但是在可以接受的质量条件下,获得了较好的成本和易用性。至于画像处理,顶级的技术水平恐怕不是设备厂商,而是Adobe之类的软件厂商。

楼主:
那么,非干式显影......在国内外,是否知道有市场产品在应用??我只知道广泛在工业应用......

楼主:
是否有听说过color table??软件和硬件的编码方法如何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非干式显影......在国内外,是否知道有市场产品在应用??我只知道广泛在工业应用...... ...

喷墨技术的成像效果也很好,并且可以在物体表面直接成像(激光显影只能在单张的平面介质表面成像),虽然有墨水干涸堵头的问题,在连续输出的生产型应用几乎没有影响,同时定影效果比激光更加出色。热转印简单但成本偏高,热升华效果好但成本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听说过color table??软件和硬件的编码方法如何比较??

这不仅是一个软件和硬件整合的问题,如果不理解人对色彩的感受,就没办法设计出出色的图像设备,即便摒弃色彩只谈单色成像,也需要理解人眼视觉和机器视觉的差异。

网友C:
挺电机驱动感兴趣的。
想问一下电机驱动要用什么完成。

楼主:
这不仅是一个软件和硬件整合的问题,如果不理解人对色彩的感受,就没办法设计出出色的图像设备,即便摒弃色彩只谈单色成像,也需要理解人眼视觉和机器视觉的差异。

我在工厂就听质管谈过几次用观察法去分辨色彩效果,可我个人并不觉得用观察法有效,是不是应该有其他方法,或利用一些简单的仪器?

楼主:
可否说一下“热升华”,是物理升华还是化学升华??

楼主:
挺电机驱动感兴趣的。
想问一下电机驱动要用什么完成。

首先,要有良好的传动和变速基础,对这方面也可以谈谈。。。

楼主:
激光打印我认为技术方面现在最成熟是速度,因为系统设计上可以利用大范围同时激电的复合原理,那么“喷墨技术”,现代来说最成熟有哪些方面??

网友A:
每种技术总是在特定范围内适用,论速度毫无疑问最快应该是胶印,不过胶印操作便易性很差。喷墨可以在立体物表层成像,激打不可以。喷墨需要等待墨水干涸,激光却不需要,总之各种技术只要存在必定有其优势。

网友D:
路过, 帮忙顶一下

楼主:
我想问请教一下,机电SCSI和ASIC复合通信的电子通信原理,原理上的主要分别又是什麽??

网友A:
干什么用?asic 利用scsi输出video 信号?貌似搞错了,大多厂商目前使用lvds 输出,这样更简单,高速机的系统级联接才需要使用scsi 。

楼主:
干什么用?asic 利用scsi输出video 信号?貌似搞错了,大多厂商目前使用lvds 输出,这样更简单,高速机的系统级联接才需要使用scsi

现在机电通信都用这些?

网友A(2014-06-20):
条条大陆通罗马,看你怎样选择。
scsi 有现成的标准,选用了它,意味着你接受了它的电气约束条件和控制约束条件。虽然价格稍贵但是做为系统接口芯片可以提供不错的数据完整性和抗emc 能力。lvds控制逻辑简单,廉价,同时能够提供不错的数据同步特征。
我觉得如果只是mfp 内部的连接的话,lvds 足矣。如果是设计像fiery之类的外挂,使用scis很对路,低级点用usb 也行。

楼主:
谢谢各位,差不多要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