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问题

楼主(2014-05-16):
拿一个例子说明吧,我在datasheet中查找TL082运放,结果有十二页都是以TL082开头的,其中有不同公司生产的,也有后缀不同的。
我问三个问题:1.以TL082开头的这些个运放都是一个系列的吗,他们的性能指标是不是大致相同?
              2.不同公司生产的相同型号的芯片差别在哪里?
              3.以TL082开头的运放它们不同的后缀有什么特殊含义?

如果嫌麻烦不用长篇大论的给我解释,给我几个关键词就好,我自己会查,如果方便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最好了。新人&小白在这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顶一下,估计以后常驻论坛了,各位设计师们有礼啦!!!

楼主:
有人给回答下没?

网友A:
我试了几种,除了厂家不一样,基本一样,直接代用

网友B:
都是仿第一家的,后缀代表性能不一样。看手册。

网友C:
基本一样。楼主可以找两三个的数据手册对比下具体的细节

楼主:
嗯,大概懂了。

网友D:
很多运放的命名几乎已经成了标准了,比如OP07、LM358/324,基本上大品牌都有,各家的参数大体相同,但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差别,比如OP07,不同后缀代表了不同的工作温度和精度,还有358,各家的SR参数差异还是有些大的,这些都是需要在选运放时仔细阅读规格书来选择。

网友E:
1,是一个系列,里面的大体框图是一样的,在个别指标上会有微调。
2,不同厂家,同一个系列基本没什么差别。
3,不同的后缀和前缀,是差别最明显的地方。
后缀一般用来区别工作温度,封装类型,比如贴片还是直插等等。前缀表示一般用来表示档次。
比如运放LM358表示民用,LM258表示工业用,LM158表示军用。其实,内部的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F:
找几份不同后缀名IC的datasheet,翻到最后几页,一般都有命名和后缀说明的。
例如:

网友G:
对于通用型号,看任意一份器件手册都可以,基本参数是兼容的,但最好看内容详细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通用型号,看任意一份器件手册都可以,基本参数是兼容的,但最好看内容详细一些的。 ...

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