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

楼主(2014-05-16):
这个MOS管DS电压最大100V,电流23A,假如我让这个MOS管工作在电压和电流值为100V、23A的情况下。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不烧坏,热量呢,是不是说不加扇热片就会烧坏,加了足够大的扇热片就不会被烧坏。

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看测试条件,,,
事实上你不可能加足够大的散热片,总是要有余量的。。。。热量自己根据功耗和热阻算,,,

网友B:
MOS管不可能工作在电压和电流值为100V、23A的情况下,此时功耗为2300W!

网友C:
是不是关断时源漏两端耐压最高100V。。。而23A是导通时最大的通过电流~两者应该没有联系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不可能工作在电压和电流值为100V、23A的情况下,此时功耗为2300W!

兄台这个理解方式有问题:lol

有问题?愿闻其详。

网友D:
不是这么工作的。要看管子的SOA曲线。
100伏23A能工作不?
能!
但只能很窄的小脉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