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u4 能否如u3 生成bin文件

楼主:
keil版本4.72  没有fromelf.exe 文件,能否生成bin文件呢  ?

网友A(2014-05-17):
keil4也有fromelf.exe文件的。
选择 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在keil4里面也可以生成bin文件,就是用了fromelf.exe的命令。设置如下:

命令选项如下: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vsn 显示版本信息

--output file 输出文件(默认的输出为文本格式)

--nodebug 在生成的映象中不包含调试信息

--nolinkview 在生成的映象中不包含段的信息

二进制输出格式:

--bin 生成Plain Binary格式的文件

--m32 生成Motorola 32位十六进制格式的文件

--i32 生成Intel 32位十六进制格式的文件

--vhx 面向字节的位十六进制格式的文件t

--base addr 设置m32,i32格式文件的基地址

--text 显示文本信息

网友B:
楼上正解;
fromelf.exe :在C:\Keil\ARM\BIN40\下,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4也有fromelf.exe文件的。
选择 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在keil4里面也可以生成bin文件, ...

多谢  不过我已经找到了  keil u4 中没有bin40 这个文件  有一个ARMCC 文件  fromelf.exe在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