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单片机可以将16进制数符合IEEE754标准转换成十进制数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2014-05-17):
单片机可以将16进制数符合IEEE754标准转换成十进制数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就是赋值乘除而已

楼主:
比如说 40h 39h a7h 5dh 55h e4h 00h 00h这几个根据IEEE754浮点数的表示方法计算出25.65.。。。是可以的是吧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 要使用浮点数, 如果想偷懒呢, 就可以用 printf 这类函数直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