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40106高低电压怎么都是3.5V变动

楼主(2014-05-17):
   电路:5532跟随器输出,经过一150欧电阻,输入40106的1脚,测二脚输出波形,发现1脚>3.5V,2脚波形就跳变为低,1脚低于3.5V,2脚就跳变为高.正确的应是1脚电压从高向下降时,要低于1.4V才会跳变.请大家邦我想想,哪里有问题了,换了几个芯片,可以排除芯片故障了.
   若换成74F14,则输入端电压调不到零了.哪怕跟随器前级电压为0,输出还是有1.1V-1.2V的电压

网友A:
不是施密特的

网友B:
用74HC14。

网友C:
我喜欢用7HC14,74LVC14;
CD系列的比较老了

网友D:
门限电平定义的结果,CMOS和TTL的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施密特的

40106是施密特门。

楼主(2014-09-09):
40106省电,吸收电流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106省电,吸收电流小

这个表现看40106是假货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E:
拆机货里面这种太多了,我以前碰到过74HC14假货、CD4093假货,换几种贴片的都不行,当时很生气,让采购折腾好几家才找到有斯密特触发功能的芯片。好几年的时间里,产品生产过程中仍有反复。后来干脆改用小封装的单门逻辑,才没再发生这种问题。

楼主:
小封装的单门逻辑?这个是什么型号

说是单门逻辑,其实也有双门的。也很便宜 OnSemi的型号:NL27WZ14D,双斯密特反相触发器, SOT23-6封装 Ti的型号:SN74LVC1G132,单门斯密特与非

楼主:
给点评的那老兄,谢谢了,我一直想找的就是这种芯片,就是没找到资料,SN的资料已找到了。以后单门双门就方便了

网友F:
单门的啊,贵····

楼主:
工业产品稳定最重要啊。不然给人开发了,老是找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