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F28335的Hrpwm一般应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4-05-17):
如题,F28335Hrpwm应用在什么场合?接什么负载的时候需要使用它?谢谢

网友A:
SFO.lib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能够优化HRPWM,利用闲置资源,同步好各路资源的利用,有很多好处,或许在只用一二根HRPWM而且是在慢速时可以不使用它。具体在何时使用SFO.LIB请参考下面的介绍。 MEP_SF是动态变化,而且变化的很快,随系统的时钟和DSP执行环境变化,在100MHZ的时钟环境下变化速度是180ps.

If one of the ePWM modules is not used in HRPWM mode, then it can be dedicated to run the SFO diagnostics for the modules that are running HRPWM mode. Here the single MEP_SF value obtained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ePWM modules. This assumes that all HRPWM module’s MEP steps are similar but may not be identical. The ePWM module that is not active in HRPWM mode is still fully operational in conventional PWM mode and can be used to drive PWM pins. The SFO function only makes use of the MEP diagnostics logic. The other ePWM modules operating in HRPWM mode incur only a 3-cycle minimum duty limitation. If the application requires all ePWM modules to have HRPWM capability (i.e., MEP is operational), then the
SFO_MepEn(n) function should run for each of the active ePWM modules with HRPWM capability.
· In the above case, a 6-cycle MEP inactivity zone exists at the start of the PWM period. See Section 2.3.3
on duty cycle range limitation.
· If all ePWM modules are using the same TBCLK prescaler, then it is also possible to run the
SFO_MepEn(n) function for only one ePWM module and to use the SFO return value for the othermodules. In this case only one ePWM module incurs the 6-cycle limitation, and remaining modules incur only a 3-cycle minimum duty limitation. See “Duty cycle limitation” section. This assumes that all HRPWM module’s MEP steps are similar but may not be identical.

http://focus.ti.com.cn/cn/lit/ug/spru924c/spru924c.pdf   第17~20页

网友A:
HRPWM是新推出的技术。

只在TI的280X,280XX,28X3X的DSP上有,281X上没有。
我认为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高频/高精度数字电源的方案。

网友A:
所谓HR是High Resolution的缩写,即高分辨率,刚看了一下TI的官方资料,高分辨率技术是通过一种叫做微边沿定位器(micro edge positioner (MEP))的技术来实现在相同系统时钟的情况下把PWM的分辨率提高,TI给的资料里介绍此技术是相当于把计数器时钟提高80倍而提到的,TI给出的数据如下:在100MHz系统时钟的情况下,如果想要输出200KHz的PWM信号,普通PWM发生器只能提供9位的分辨率,而使用HRPWM技术可以在输出200KHz的PWM信号情况下提供14.8位的分辨率,所以HR技术就是在于提高PWM信号的有效分辨率。所以对于产生正弦波的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用HRPWM,因为在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HRPWM可以产生更高的频率。不过一般产生正弦波输出都是需要加滤波器的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讲解还想问下,如果我有一个占空比变化或者频率变化的pwm信号,我想用28335测这个信号的占空比或者频率,我是用一般的GPIO实现还是用eCAP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讲解还想问下,如果我有一个占空比变化或者频率变化的pwm信号,我想用28335测这个信 ...

具体没测过    但是就c28的GPIO口  我觉得最大的切换速度应该是小于2M的
所以如果PWM频率高   肯定测不了
这个其实就是28的强项了  用捕获单元   精确测频   占用CPU周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测过    但是就c28的GPIO口  我觉得最大的切换速度应该是小于2M的
所以如果PWM频率高   肯定测不了 ...

现在我觉得需要测的pwm路数比6个多,但是频率不到100Hz,多出来的路用GPIO实现也能用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觉得需要测的pwm路数比6个多,但是频率不到100Hz,多出来的路用GPIO实现也能用呗 ...

其实这个只要是dsp输出的就没必要测
通过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就可以得到这两个参数
为什么要测   捕获单元一般是用来测广电编码器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