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单片机获取到占空比一起在变化(PWM值一直在变换)的PWM值

楼主(2014-05-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想通过一个单片机不断地获取到PWM的值,先前做过一个实验,用了新唐的单片机通过PWM捕捉的方式,读取到了PWM的占空比时间以及周期。然后通过计算把PWM的值输出来,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如果PWM的值是固定的那还好,如果PWM的值一直在变化,我发现我从单片机读回来的数中间有一些已经漏了,比如我输出的PWM值是从256到1逐渐连续变化的,也就是从256,255,254,253……1,这样一直到0.可是我发现单片机读出来的数是不连续的,而是间断的。读回来的数是256,240,226,……。很不连续的一段数,求大家能否给一个方案,能够让我实时读取到PWM的值的方法,在此先谢谢每一位出言献策的朋友。

网友A:
只能说明采样速率不够,跟不上变化,采用中断处理吗?还是查询方式,最好用边沿中断,处理必须在一个占空比时间处理完成,包括输出.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情况最好想办法增加采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采样速率不够,跟不上变化,采用中断处理吗?还是查询方式,最好用边沿中断,处理必须在一个占空比时间 ...

你好,我的处理方式是使用捕捉中断的,如果外部有电平变化,则会进入捕捉中断读取PWM高低电平的时间,我发现不连续的值也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这是一个PWM不断加1再从256不断减1的过程,读出来的数据是这样的。感觉中间漏掉的PWM值大概都是10多个。数据如下:
PWM3 = 66
PWM3 = 76
PWM3 = 86
PWM3 = 96
PWM3 = 106
PWM3 = 117
PWM3 = 127
PWM3 = 138
PWM3 = 149
PWM3 = 159
PWM3 = 170
PWM3 = 180
PWM3 = 191
PWM3 = 202
PWM3 = 212
PWM3 = 223
PWM3 = 233
PWM3 = 244
PWM3 = 254
PWM3 = 253
PWM3 = 242
PWM3 = 232
PWM3 = 221
PWM3 = 211
PWM3 = 200
PWM3 = 190
PWM3 = 179
PWM3 = 169
PWM3 = 158
PWM3 = 148
PWM3 = 137
PWM3 = 127
PWM3 = 116
PWM3 = 106
从目前来看应该真的是PWM周期太快,PWM捕捉反应不过来。请问我能有什么方法吗?先谢谢了。另外,你所说的采用中断处理,意思是不是通过一个外部中断检测外部高低电平变化,然后用一个定时器来计数的方式读取PWM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情况最好想办法增加采样速度

恩恩,我再看看是不是我捕捉那里频率设置得不够快。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C:
为毛不用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处理方式是使用捕捉中断的,如果外部有电平变化,则会进入捕捉中断读取PWM高低电平的时间,我 ...

应是如你分析这样,处理时间太长,已发生了多次中断了,才反应过来,可以用放慢PWM波的变化速率,看看能准确,这要从糸统层面上看MCU及PWM的载波能不能配合得起来,请问PWM的频率多少,加快处理,都在中断里做,行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毛不用定时器

如果中断周期小于函数处理的时间,用更好的中断触发捕捉机制也没用.如果处理函数的时间小于PWM的载波时间还是可以改进的,先保存时间触,后处理,

网友D:
可以用CPLD做处理,边沿触发。

网友E:
用中断,而且中断处理时间要小于最小中断间隔,就是PWM的最小的高或低的电平宽度。

网友F:
处理的时间不能太久,采用速度提高自然能解决问题。频率有多大

网友A:
PWM波的频率有必要这么高吗?如TI的DSP的PWM本身是很高的频率没办法测它的占空比,只能用转换成直流电压,再测它的占空比,这是间接的方法,如果占空比变化不要那么快,也可以,抽取一二个周期,来算占空比.

网友G:
在设计初期,就应该将生产和测试都考虑进去,否则你的设计很完美,但是生产不出来或者不能协调好下面的流程,那将是一个悲剧,当然,苹果公司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CPLD做处理,边沿触发。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对CPLD一无所知。这个方法目前应该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如你分析这样,处理时间太长,已发生了多次中断了,才反应过来,可以用放慢PWM波的变化速率,看看能准确, ...

恩,我再试着把输入的PWM周期调大一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如你分析这样,处理时间太长,已发生了多次中断了,才反应过来,可以用放慢PWM波的变化速率,看看能准确, ...

另外,我计算PWM的值是放在主函数while(1)里面计算的,计算公式是:PWM = (float)H_TIME/(H_TIME+L_TIME)*256.其中H_TIME是指高电平持续时间,L_TIME是指低电平持续时间。While(1)里面目前只有这个计算,应该反应速度会比中断快的。所以不存在这里漏掉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中断,而且中断处理时间要小于最小中断间隔,就是PWM的最小的高或低的电平宽度。 ...

恩,谢谢回答,我刚才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WM的周期是800us。感觉这个周期不放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计算PWM的值是放在主函数while(1)里面计算的,计算公式是WM = (float)H_TIME/(H_TIME+L_TIM ...

加上中断时间呢,算浮点很费时间的.PWM的波多长周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回答,我刚才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WM的周期是800us。感觉这个周期不放快。 ...

主循环一次要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一次要多少时间啊?

这个还真不知道哦,除了中断就是在主循环里运行了,主循环目前由于是测试,只有计数PWM值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中断时间呢,算浮点很费时间的.PWM的波多长周期啊

恩。不知道是不是计算的原因费时的原因,不过我要得到PWM值,应该一定要用占空比时间去除周期才能得到。我现在用示波器,目前给的测试PWM信号周期是800u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断周期小于函数处理的时间,用更好的中断触发捕捉机制也没用.如果处理函数的时间小于PWM的载波时间 ...

你怎么知道~~~~  楼主的中断周期小于函数的处理时间??

还函数的处理时间小于PWM 的截波周期,  这PWM是要上 MHz的周期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  楼主的中断周期小于函数的处理时间??

还函数的处理时间小于PWM 的截波周期,  这PWM是 ...

还真有上M的PWM,TI的DSP的PWM模块就是上M.的,来提高PWM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哦,除了中断就是在主循环里运行了,主循环目前由于是测试,只有计数PWM值的函数。 ...

用一个端口来反转输出,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上M的PWM,TI的DSP的PWM模块就是上M.的,来提高PWM的精度.

还上 Mhz PWM   楼主自己都写出来了 800u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上 Mhz PWM   楼主自己都写出来了 800uS

这是M级频率吗?是K级频率吧,看清楚的,单位微秒.不是纳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是不是计算的原因费时的原因,不过我要得到PWM值,应该一定要用占空比时间去除周期才能得到。 ...

从测得的时间看,PWM不算快,还是在代码优化下,尽量不要用浮点.

网友H:
看了大家的讨论,挺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M级频率吗?是K级频率吧,看清楚的,单位微秒.不是纳秒.

你现在知道,楼主用的是 K级的PWM 了 !!!!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断周期小于函数处理的时间,用更好的中断触发捕捉机制也没用.如果处理函数的时间小于PWM的载波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测得的时间看,PWM不算快,还是在代码优化下,尽量不要用浮点.

恩,我现在想得到的是PWM的值,不用浮点型的好像没法得到这个PWM值。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浮点型计算太花时间的事,不过如果是因为计算时间太长的话,那我如果用外部中断测试高电平和周期后,还是一样要用到这浮点型计算的公式,如果是这个原因,估计我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知道,楼主用的是 K级的PWM 了 !!!!

引用 网友A:

恩,你好,我用的不是MHZ的PWM信号。不过用的是KHZ的感觉单片机测起来都有点吃力。。是否要用到更高速度一点的单片机呢?现在我在想会不会是我PWM捕捉的初始化那里周期设置得有问题,因为第一次使用新唐M051系列单片机,对这款单片机设置不熟悉,我是用官网的例程修改了一下,怀疑是不是设置的采样周期太慢了,还是这款单片机本身就采样速度达不到我这里的要求。希望你能给我指点迷津,给点意见。这时我的程序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大家的讨论,挺有帮助

恩恩,是的。二姨家高手如云,在此真的深受教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想得到的是PWM的值,不用浮点型的好像没法得到这个PWM值。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浮点型计算太花 ...

改进算法,把浮点乘除改成数据移位,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时间~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进算法,把浮点乘除改成数据移位,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时间~不妨试试

恩恩,请问这个公式:(float)H_TIME/(H_TIME+L_TIME)*256前面能通过什么移位运算让其不带浮点呢?谢谢指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恩,请问这个公式:(float)H_TIME/(H_TIME+L_TIME)*256前面能通过什么移位运算让其不带浮点呢?谢 ...

最笨的办法,查表法或者case语句,判断H_TIME+L_TIME为一个最近的2的n次方,然后256本身就是左移,2的n次方是右移,应该可以的,case语句比浮点运算快多了,无非是自己写程序麻烦一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恩,请问这个公式:(float)H_TIME/(H_TIME+L_TIME)*256前面能通过什么移位运算让其不带浮点呢?谢 ...

这个类似的浮点运算改用移位的方法之前我记得21ic上有个帖子是说如何成为优秀的软件工程师的一个帖子,ppt里面讲的很清楚,但是可惜我找不到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恩,请问这个公式:(float)H_TIME/(H_TIME+L_TIME)*256前面能通过什么移位运算让其不带浮点呢?谢 ...

精度要求越高,程序就越复杂,随便找个一个供参考http://59.64.80.152/vod/65653/content/002006001/default.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好,我用的不是MHZ的PWM信号。不过用的是KHZ的感觉单片机测起来都有点吃力。。是否要用到更高速度 ...

按道理M051有能力捉到K级的方法,再细看下官方库的代码,目前的采样速率是由PWM的边沿决定的,还是优化下代码上下功夫,暂时不要想换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M051有能力捉到K级的方法,再细看下官方库的代码,目前的采样速率是由PWM的边沿决定的,还是优化下 ...

恩恩,能不换MCU还是不要换。我再认真看下代码,是不是我设置的周期有问题,谢谢你两天这么热心帮我回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度要求越高,程序就越复杂,随便找个一个供参考http://59.64.80.152/vod/65653/content/002006001/defa ...

恩恩,谢谢提供链接,我先再看下是不是采样频率的问题先,感觉是采样频率出问题比较大,等把速度调高还不行再考虑这个浮点的问题了,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提供链接,我先再看下是不是采样频率的问题先,感觉是采样频率出问题比较大,等把速度调高还不 ...

好的,事情多,程序下载了没看,如果还不行再一起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事情多,程序下载了没看,如果还不行再一起帮你看看

恩恩,我再好好自己的解决,实在不行再请各位热心的朋友继续帮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能不换MCU还是不要换。我再认真看下代码,是不是我设置的周期有问题,谢谢你两天这么热心帮我回答 ...

先把浮点运算注解了,看看能否每个边沿能捉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浮点运算注解了,看看能否每个边沿能捉得住吗?

恩。现在打算先用外部中断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