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3口按键扫描

楼主(2014-05-17):
:dizzy::dizzy:用行列扫描的方式,P3口检测,按下某个按键时,P3口某位被置0,是不是就不会恢复为1?这样的话下次扫描不就一直扫到该按键有按下了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A:
那一定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定是有问题

那正常情况下,按下按键时,P3口对应位被置0后会不会恢复的?

网友B:
按键松开了就自动恢复到1了,不松开肯定一直为0,软件可以设计电平变化(做防抖处理)动作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松开了就自动恢复到1了,不松开肯定一直为0,软件可以设计电平变化(做防抖处理)动作一次就行 ...

谢谢,刚刚找到错误了:)

网友C:
接上拉了没呢,如果接上拉了,松开后不就恢复1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拉了没呢,如果接上拉了,松开后不就恢复1了吗,

是的,之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