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会出现”truncating assignment“ 警告

楼主(2014-05-17):
unsigned char bw;

bw=bw+2;
bw=bw>>1;

上面两句在STVP+COSMIC 中编译都会出现”truncating assignment“ 警告
要怎样改才不会出现 ”truncating assignment“ 警告
也就是  使用这类语句都会   如  变量=变量+常数    变量=变量-常数   变量=变量*常数    变量=变量/常数
都会出现 “truncating assignment”警告

网上看了贴子 但没有人回答具体要怎样

终于搞明白,多谢楼下的几位淫兄 ,散分结贴了;
上面在使用8位变量操作前,都应该强制声明变量为8 位才不会出现警告,看了些资料得知是因STVD编译器默认是16位变量。或许这是C语言的标准

上面改为下面后语句编译全通过,由于我是刚接触STM8,有点菜了,希望大家多指点
unsigned char bw;

bw=(unsigned char ) ( bw+2);
bw=( unsigned char ) ( bw>>1 );

就连涵数参数是8位的变量,都应这样增加类型强制
write24c02 ( 0x00 ,  ( unsigned char  )  ( bw+1 )  );

格式为:( unsigned char )(表达式);如是16位的变量则不需要这样声明,

网友A:
看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180565-1-1.html

网友B:
bw=bw>>1;
改成bw=bw/2 ;看下,和编译器有关吧;

网友C:
赋值截断的警告, 好象一般的编译器没有这个警告的.
可能是 16 位结果赋值给了 8 位变量, 或者 32 位赋值给了 16 位或 8 位变量, 强制转换成 8位或 16 位后再赋值, 试试是不是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赋值截断的警告, 好象一般的编译器没有这个警告的.
可能是 16 位结果赋值给了 8 位变量, 或者 32 位赋值给 ...

终于搞定,冒似很少人关注STM8,因为这STVD 警告提示是隐藏 在Project Sdtings >C Compiler  默认是Display errors only 设置,需要设置 为Display Errors&Warning 设置才会出警告提示;现在终于搞明白它为什么在8位变量操作时会提示截断警告,需要在8位变量前增加(unsigned char)类似于强制类型声明才不会有这样的警告出现,我直接在主题上修改了,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bw=bw>>1;
改成bw=bw/2 ;看下,和编译器有关吧;

谢谢,已经搞明白了,我把能正确编译的语句修改好贴出来了

网友(2016-08-01):
谢谢分享了,一直没让STVD报警告,最近才打开,发现好多警告。其中之一就是楼上的,加了强制转换就好了

网友D(2017-04-19):
嗯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