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u4可以找到 sw driver 但是u3中确找不到sw driver

楼主:
同一个程序在u4中建好工程后,设置debug可以找到sw driver
但是在u3中,确实no sw driver find  这是怎么回事?
求高人指教

网友A(2014-05-17):
sw driver是啥啊???
再说你用U3干啥啊???
看看你的ARM目录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驱动

网友B:
还是用u4,很多人都用keil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driver是啥啊???
再说你用U3干啥啊???
看看你的ARM目录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驱动

  红框里就是sw device  写错了  。。。。 但是在u4 中是可以找的到的
再网上的下载下来的源码有的都是用u3 编的   我学习的时候就用u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u4,很多人都用keil5了

  有些网上的源码都是u3 写的 我想验证下  用u4重新建工程以后  没有得到理应的结果。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框里就是sw device  写错了  。。。。 但是在u4 中是可以找的到的
再网上的下载下来的源码有的都是用 ...

这个SW是接口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网上的源码都是u3 写的 我想验证下  用u4重新建工程以后  没有得到理应的结果。大神,帮忙看看是怎 ...

用keil5吧,keil5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网上的源码都是u3 写的 我想验证下  用u4重新建工程以后  没有得到理应的结果。大神,帮忙看看是怎 ...

这个是找不到设备,不是驱动驱动没找不到,也就是没找到你的MCU;
重新添加你的FLASH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