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指导!DSP TMS320C6655 CVDD被烧

楼主(2014-05-17):
使用TMS320C6655 DSP,系统上电后电源都很正常,JTAG是按XDS560V2+设计的20PIN,开始使用XDS100V2仿真器接转接头调试,一直很正常,系统跑起来了,就是觉得GEL速度慢,后来改用XDS560V2+,结果一上电就把DSP烧了,检查后发现CVDD和系统的VCC3.3V烧坏,已经2次了,同样的设计挂560V2+却很正常,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重点检查JTAG口是不是完全兼容   还有检查仿真器是不是有电压输出
连接后供给DSP   并且电压不匹配
欢迎新朋友

网友B:
这么严重么

楼主:
谢谢各位,分析了下,觉得仿真器的问题不大。因为瑞泰创新的XDS 560 V2+另一个同事也在用,挂的也是C6655。我的设计初衷也是用这个仿真器调试的,只是数量有限,所以才暂时用XDS100 V2替代着,我们的JTAG接口电路也一样。

楼主:
详细介绍下设计,请大家帮忙出出注意。系统5V供电,TMS320C6655 DSP需要CVDD(可变核电压),1.0V内核电压,1.8V,1.5V,0.75VDDR电压。CVDD(可变核电压)选用TI推荐的5V通过LM21215A-1和LM10011组合提供,LM10011负责采集DSP内核电压的变化,反馈给LM21215A-1,由后者调制输出电压,我配置的CVDD可变范围是0.7-1.1V(同事配置的是0.85-1.1V)。其他电压由5V通过LTM4616转3.3V,再由3.3V通过LDO ADP1740 转得。挂仿真器一上电,直流电源显示电流为5.64A,电压5V被拉低到3.75V左右,马上断开电源。正常时电流为2.4A左右。 检测发现DSP LM21215A-1 LTM4616 3.3V这路输出(4616是两路输出,另一路是给FPGA的1.1V)对地短路(电阻值3.1OHM)

网友C(2015-07-28):
广州创龙出了TMS320C6657、TMS320C6655开发板,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做TMS320C665x的开发板厂商了,值得关注一下,可以和他们索取下资料。TMS320C6678、TMS320C6657 QQ学习群:79635273,共同学习TI的TMS320C66x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