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问题求教

楼主(2014-05-17):
现在又2颗32位SDRAM 组合成64位系统,线路如图,其中2颗SDRAM控制信号共用(除了片选cs),现在系统运行时,U3正常工作,U2运行时,会出现数据错误情况。

求教,这样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第一次发图  发重复了   位号U2  u3  发了2次

网友A:
楼主有做过信号完整性的分析么?

楼主:
有做过了 ,

网友B:
这是啥系统?总线的数据位宽是64bit的?
但为啥是用SDRAM呢?至少要来个DDRx来配得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系统?总线的数据位宽是64bit的?
但为啥是用SDRAM呢?至少要来个DDRx来配得上呀。 ...

FPGA做的后端数据处理,还有一个核心(ARM9)用的4颗DDR,ARM9输出LCD接口数据,然后FPGA(配的图中2颗SDRAM)把LCD信号转化为另一种接口数据

网友C:
U2,U3用的同一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CS除外)。MCU支持这种SDRAM驱动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U3用的同一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CS除外)。MCU支持这种SDRAM驱动模式吗?

这个是FPGA驱动的,只要编译能过就支持的··

网友C:
硬件端口连接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好好检查你的PCB走线。对控制线是否有匹配电阻?高频信号是否发生较大畸变,引起数据采集错误。等等因layout出现的因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D:
个人感觉除了地址线共用,其他的都应该单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