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P4内部自带EEPROM或者相关掉电存储功能么?

楼主(2014-05-17):
STM32F030P4内部自带EEPROM或者相关掉电存储功能么?我的芯片是TSSOP20,20脚的,内部带吗?还是可以使用flash进行转化为掉电保护功能,如果有,它又是多少字节的呢?我查手册没有查到,所以请大侠们帮助下,谢谢。
匿名
挂号费才学的若干

网友A:
030没有EEPROM和相关掉电存储功能,可以用flash模拟EEPROM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分配啊,程序剩余的部分,都可以当可以用来存储数据;
内部FLASH,存储数据,速度比较慢的,要注意;

网友C(2014-08-19):
flash模拟EEPROM,存储数据,真是学习了。

网友D(2017-03-01):
不是有内部的Flash吗

网友D:
外接EEPROM也很容易,iic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