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软件版本不同编译出来的内部频率会不相同的吗?

楼主(2014-05-17):
我在XP系统上装了MPLAB_IDE_8_33,挂接Hi-tech+PICC9.50,编译16F688运行正常,烧录时选用内部晶振,而且在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里有hi-tech picc toolsuite这个选项,主程序,TIMER1中断均用4M内部晶振。
后来我在win7系统上装了MPLAB IDE v8.92,挂接xc8-v1.20-win,编译16F688也能成功通过,烧录时选用内部晶振,但在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里变成了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这个选项,运行时主程序的频率变为8M,但TIMER1的计数频率任为4M。后来卸载了,重新安装8.33版本的,在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里仍然是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这个选项,运行时主程序的频率仍然变为8M。
上面两种情况都是用同一个C程序,同一个烧录软件,但编译出来的频率却不相同,想请教大家,到底是我的编译软件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自己哪里没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自己哪里没设置正确

是不是在程序上一定要配置OSCCON寄存器的啊?

网友B:
不一定要在程序上配置osccon、你可能哪没有配置好,再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程序上一定要配置OSCCON寄存器的啊?

你首先要重点检查好自己的MPLAB等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重点检查好自己的MPLAB等的设置。

请问在mplab上需要设置点什么啊?我在程序上配置了osccon,不同的mplab版本编译出来的运行频率还是不一样

网友A:
例如芯片型号,例如配置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芯片型号,例如配置字等等。。。

芯片型号选择了,配置字应该在那里设置的啊?
Set Language Tool Laction,这里是不是也需要设置的啊?
现在公司里的机和家里的机编译出来的频率都不同,搞得我都不能在家里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芯片型号,例如配置字等等。。。

版主,我想问一下怎么结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