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0.2寸触摸屏,水平或垂直部分电压差别大,正常吗?

楼主(2014-05-17):
电压相差200多,请问正常吗?
沿着水平线。y轴的电压相差这么大,请问正常吗?是触摸屏的质量问题还是?

使用了多点校准算法,坐标还是对不上、

各位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换了个进口的就好了

网友B:
你说的是读到的数据相差200多  不是电压吧
你到边沿看看数据是不是小于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已经换了好几个了,现在的这个屏比以前的稍微好点,可是经过校准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读到的数据相差200多  不是电压吧
你到边沿看看数据是不是小于100
...

没有小于100的,是通过tsc2046读到的数

网友A:
供电电压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