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和电感放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7):
电容直接给负载供电 和
电容先给电感充电,再由电感给负载供电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感有DCR,会有一定的压降。
另外电容通过电感给负载供电减弱时,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来阻止这一变化,具体原理可以参考BUCK电路或者BOOST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因为手上没有你说的资料 能麻烦你给个链接就更好了 去找资料ing

楼主:
再问下 如果是给电磁阀提供一个初始的牵引力的话 上面两种方式那个更合适呢  时间上电感的会延迟很多嘛?
如果可以麻烦说下你的想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