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头文件请教

楼主(2014-05-17):
想用PIC16F1454调USB,发现在IDE里面有对应型号,不过PICC的头文件里面没有。(IDE 8.92 PICC9.8) 一些IO对应的寄存器编译不会报错,一些关于USB方面的寄存器会提示没有定义。
不过这个版本的PIC16f877的头文件也没看到有,但是编译以前的877的程序没有问题。
想问下头文件选择是IDE自动分在某一类的吗?
对于这种情况除了自己修改一个头文件,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如果C编译器不支持这个型号,那你基本只能找更高版本的C编译器,877是很老型号了,不可能不支持

网友B:
PIC16F1454的头文件picc确实没有,因为它不支持。
xc8支持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编译器不支持这个型号,那你基本只能找更高版本的C编译器,877是很老型号了,不可能不支持 ...

芯片貌似是12年出的,看MPLAB XC里面有没有更新进去了,不过在官网上面没看到免费版的下载链接。我现在用其他的型号建工程,自己定义头文件。 到时等芯片回来调试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6F1454的头文件picc确实没有,因为它不支持。
xc8支持这个片子

你有下载xc8的链接吗?今天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或者帮忙上传下这个头文件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下载xc8的链接吗?今天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或者帮忙上传下这个头文件可以吗。 ...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en-us/devtools/dev-tools-parts.html
这里microchip的各个版本的软件几乎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en-us/devtools/dev-tools-parts.html
这里microchip的各个版本的 ...

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貌似是12年出的,看MPLAB XC里面有没有更新进去了,不过在官网上面没看到免费版的下载链接。我现在用 ...

只要在官网上显示出这个芯片型号,那么对应的MPLAB和C编译器版本自然都是有的,MPLAB是免费的,但C编译器可不是免费的。

至于如何获取到免费的C编译器,这个你可以问代理商(公开的秘密,MCHP对C编译器的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基本上所有的代理商都知道如何轻松的解开C编译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