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来自哪里?

楼主(2014-05-17):
小白我最近正在进行电子设计大赛的培训,现在正在设计直流放大器。现在关于运放的参数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我理解运放输出受温度影响而漂移,但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到底来自哪里?没有输入那么输出的毫伏级电压来自何方?既然能量不能凭空产生,那失调电压必然是受到外界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来自哪里?直流电源交流分量?电磁波?

网友A:
从用户角度来看,输出失调电压来源主要有三个:
1,输入失调电压。
2,输入偏置电流因阻抗失配形成输出失调。
3,输入失调电流在反馈回路上形成的输出失调。

从内部原理来讲,原因就多了,比如输入级的对管BE结压降不一致,电流放大倍数不一致。我们不需要太细致了解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用户角度来看,输出失调电压来源主要有三个:
1,输入失调电压。
2,输入偏置电流因阻抗失配形成输出失调 ...

我既然没有加输入,那么输入失调电流与输入失调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B:
你没有加输入并不代表输入就不能进入,噪声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的。只能用比较好的低噪声放大器来减少他,另外这个偏置本身和放大器工艺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加输入并不代表输入就不能进入,噪声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的。只能用比较好的低噪声放大器来减少他 ...

那噪声来自哪里呢?直流电源吗?如果一个运放不加直流电源不加输入就可以产生噪声的话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空中电磁波,我认为这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ng

:L帮忙~

网友D:
失调电压来自于输入差分对管的不一致性。

另外你的概念错误的地方太多,输入悬空的话没有bias电流,输入对管截止,输出直接到电源轨。两个输入如果都接地,那么输出根本不可能是几个mV,而是失调电压X开环放大倍数,除了失调电压极低的高精度运方以外,都是直接到电源轨(到底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取决于Vos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调电压来自于输入差分对管的不一致性。

另外你的概念错误的地方太多,输入悬空的话没有bias电流,输入对 ...

跟您说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要搭建一个简单地直流,要求输出失调电压不大于十毫伏。我们实验室运放不多,我就用一个324搭建了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想测试一下输出失调电压。测试时信号发生器连在板子上只是没有开启电源(这算是您说的悬空吗?)。结果示波器出现了32毫伏的电压波动。我的理解是信号发生器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任何输入,所以就算是差分输入不对称也丝毫不会影响输出,因为根本就没有信号输入。但示波器上确实有32mV的杂乱波形产生,来自哪里?另外您提出的电源轨概念我不是特别清楚,能给我一些资料和关键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您说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要搭建一个简单地直流,要求输出失调电压不大于十毫伏。我们实验室运放不多,我 ...

信号发生器已经联接但未开信号发生器电源,通常运放输入端不是悬空,信号发生器内部可能有输出的分压电阻。
信号发生器未开电源,你的运放输出有32mV杂乱波形,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周围空间中电磁场(可能工频,可能射频)从端子和联线耦合过去的。
电源轨指电源正端或电源负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噪声来自哪里呢?直流电源吗?如果一个运放不加直流电源不加输入就可以产生噪声的话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空 ...

你实验室其他干扰信号还是有的,为了测量输出电压很低的?考虑换个没有其他高频信号干扰的环境,或者换个芯片吧。324虽然经典但是毕竟不是用来做低噪声以及失调电压极低的芯片。既然你参加电子设计应该会去申请很多样品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验室其他干扰信号还是有的,为了测量输出电压很低的?考虑换个没有其他高频信号干扰的环境,或者换个 ...

联系的时候学校没有好芯片,自己买有有些浪费,每次都是争取用学校提供的芯片搭建最好的电路。

网友F:
以学校名义申请样片

网友G: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啊

我现在理解了,同为小白,**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学校名义申请样片

有时候会给发,但是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