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采集 交流电压行不行。。

楼主(2014-05-17):
思路
1:用互感器采集到 100mV 电压
2:整流采样
3:信号放大0-5V或者0-2.5V
4:单片机采集运算

望有经验的大侠 指点一二!!谢谢

匿名
兄弟,您忘了一点哦,整流本身也是有二极管压降的啦。单个低的要有23百毫伏吧。

恒流源,要求不高时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

楼主:
那有什么改进的办法吗

网友A:
耦合过来整流过后是直流的信号基本,你要采集什么?之前交流频率吗,如果是频率应该整成方波计算

楼主:
我想要采集 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过来整流过后是直流的信号基本,你要采集什么?之前交流频率吗,如果是频率应该整成方波计算 ...

是不是 我不要 整流桥 , 然后用软件处理交流电压尼?

楼主:
这样接 运 放  行不行?

网友B:
你要采集的交流范围是多少?????二极管可以选取压降小的啊,或者在软件处理的时候加补偿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我不要 整流桥 , 然后用软件处理交流电压尼?

也是一种方法。但你的AD必须允许输入双向电压,或者加上个准确的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种方法。但你的AD必须允许输入双向电压,或者加上个准确的直流偏置。 ...

用新塘MO  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接 运 放  行不行?

信号输入,图中标注是PT。如果是PT,那么这个运放根本没有必要。PT的输出弄大些,足够AD采集。

网友D:
不行,精度太低.整流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输入,图中标注是PT。如果是PT,那么这个运放根本没有必要。PT的输出弄大些,足够AD采集。 ...

PT 是电压互感器  2mA :2mA 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T 是电压互感器  2mA :2mA 的

查查该电压互感器datasheet,看看最大输出电压或者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
这种“电压互感器”,其实是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该电压互感器datasheet,看看最大输出电压或者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
这种“电压互感器”,其实是电流 ...

查过了  这个最大接51欧电阻  就是输出100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PT 是电压互感器  2mA :2mA 的

采样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是电压

网友E:
把PT拿了,R64后面接电阻R100。R100 上下两点作运放输入。

楼主可能要隔离,你这样是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PT拿了,R64后面接电阻R100。R100 上下两点作运放输入。

这样行不行?
我是需要隔离  不隔离感觉不安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行不行?
我是需要隔离  不隔离感觉不安全

这个电路是没法工作的,因为反向输入端被输入信号旁路

典型的电流-电压变换电路,为何“没法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行不行?
我是需要隔离  不隔离感觉不安全

这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可以工作,但输出仍然是双向,你的AD仍须允许输入双向电压。
可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上个偏置电压,使运放输出总为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电压

对电压采样,说的是“PT 是电压互感器  2mA :2mA 的”,对电对流采样,串的是R64,180K。你这不是互相矛盾么?PT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电压采样,说的是“PT 是电压互感器  2mA :2mA 的”,对电对流采样,串的是R64,180K。你这不是互相 ...

电压互感器  参数就是这样   是微型电压 ZMPT107

网友E:
2mA:2mA,串R64,180K是什么意思?

网友E:
2mA:2mA不是电流比?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E:
电压互感器,经过R64,180K后还有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互感器,经过R64,180K后还有什么电压?

经过之后 是电流  然后在用电阻取样  就变成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之后 是电流  然后在用电阻取样  就变成电压

百度了ZMPT107,我弄懂了。你把7L的R32处的接地点拿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了ZMPT107,我弄懂了。你把7L的R32处的接地点拿掉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19楼的 图    这样单片机不知道 能不能采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19楼的 图    这样单片机不知道 能不能采集

除非你的单片机AD输入支持正负电压,不然没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除非你的单片机AD输入支持正负电压,不然没戏。

再把PT接地点拿掉,这一点抬高5V。

网友E:
这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再把PT接地点拿掉,这一点抬高5V。

如果你AD是0~5V范围,PT接地点和运放+端抬高到2.5V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没法工作的,因为反向输入端被输入信号旁路

2号线是否要加电容?

网友H:
2号线加电容

网友I:
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AD是0~5V范围,PT接地点和运放+端抬高到2.5V就可以。

只要确保运放的输出信号要正。

网友J:
楼主是不是用的LEM公司的电压传感器(LV),采集电压为360V(峰值)交流,输出侧接一个大点电阻,比如说1.5k的电阻,输出端电压最高位3V,不必要后级运放放大电路。还有输出后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然后加RC滤波,最后输入到单片机中。如果单片机不能接收负压,可以给信号提供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不是用的LEM公司的电压传感器(LV),采集电压为360V(峰值)交流,输出侧接一个大点电阻,比如说1. ...

我是打算用微型电压互感器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集成块吗 什么型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用微型电压互感器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集成块吗 什么型号?

LV-25NP,可以去LEM公司网站去查找,但是不是体积尺寸不算小型。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现在打算改成这样的采集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电路主要用于 单片机采集380V 交流电压  精度1-2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