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uvision4不能烧写程序求助

楼主(2014-05-17):
我的电脑系统win7,uvision4的软件安装都正常,但连接Jlink后点击load烧写程序,却总弹出找不到Jlink的框框。。。求助怎么办啊?

网友A:
那你要把图发上来,多提供点信息;
还有你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把图发上来,多提供点信息;
还有你怎么设置的;

就是点了load之后不断弹出选择Jlink的框,一连弹三次,然后说找不到Jlink

网友B:
你是不是该换一下dll,是不是不兼容d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点了load之后不断弹出选择Jlink的框,一连弹三次,然后说找不到Jlink

所以让你把设置界面发上来看下;
可能设错了,FLASH添加错了,JTAG接口频率太高了都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根本找不到JLINK……

网友A:
还有你用的啥型号的MCU???
BOOT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用的啥型号的MCU???
BOOT怎么接的????

对了 还想问一下 做一个系统界面有图标 要想实现点击某个图标进入norflash的某个地址执行程序 需要怎么的函数和结构语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 还想问一下 做一个系统界面有图标 要想实现点击某个图标进入norflash的某个地址执行程序 需要怎么的 ...

将图标转换成数据,把这段数据写到你的FLASH地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图标转换成数据,把这段数据写到你的FLASH地址就好了

我是说按下按键后跳转到norFlash的某段程序 怎么实现?是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