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tim3 4通道捕获 没有反映?

楼主(2014-05-17):
直接触发事件产生器,可以捕获,但引脚变化没有反映?大家分析一下。
void REMOTE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PA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9;//24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好了。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1);
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1);

网友A(2015-02-13):
你好,  你的STM32F030的输入捕获搞得怎么样了?  我调试这块遇见了些问题。你程序能发我看看吗?  谢谢  525739121@qq.com

网友B:
帮忙顶一个。。

网友C(2015-04-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
我是的是STM32F030F4

         GPIOB->MODER   &= ~(3UL << 2*5);
         GPIOB->PUPDR   &= ~(3UL << 2*5);
         GPIOB->PUPDR   |=  (1UL << 2*5);
        /////////////////////////////////////////////////////////
   GPIOB->AFR[0] |= (1UL << 4*1);//PB1ΪÆË×½ÊäÈëTIM3_CH4
  RCC->AHBENR |=  (1UL << 18);                  /* Enable GPIOB clock         */

void TIM3_INIT(void)
{///TIM3_CH4
         RCC->APB1ENR |= (1UL << 1);//tim3 clock
         TIM3->SR=0;//¸´Î»×´Ì¬¼Ä´æÆ÷
   TIM3->DIER|=1<<4;//ÔÊÐíÆË×½ÖжÏ
   TIM3->PSC=71;//ƵÂÊÉèÖóÉ1M¡£Ê±¼ä1US
   TIM3->ARR=10000;//10MSÒç³öʱ¼ä
   TIM3->CCMR2|=1<<8;//CC4ÉèÖóÉÊäÈë,IC4Ó³Éäµ½TI4ÉÏ;
   TIM3->CCER&=~(1<<13);//CH4ÉÏÉýÑØÆË×½
   TIM3->CCMR2|=3<<12;//½øÐÐÂ˲¨´¦Àí
   TIM3->CCER|=1<<12;//²¶»ñʹÄÜ
   TIM3->CR1|=1<<0;//¼ÆÊýʹÄÜ

         NVIC->ISER[0]|=1<<16;
}

我在外部触发PB1都没有进入中断。没有反应。
请求LZ帮助

网友C:
我想请教下:PB1我只需要去计脉冲个数,除了捕获输入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对应的引脚没设置对

网友(2017-10-20):
按照你的方式,我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