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功耗问题

楼主(2014-05-17):
最近一项目中,MCU驱动段式LCD,有一个死区时间设置,按说死区时间越长,应该是功耗越低的,我前面也用同一颗MCU(不同屏)做过,确实效果如此,功耗也做到很低。但是这次我在做的时候,同样的LCD初始化程序,发现死区越长,功耗越大,并且差别可达到10uA(其它问题可以排除)。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死区时间越长波形空闲时间越长(即 LCD波形中有一段 SEG 和 COM 均接地),由此说明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网上也找不到类似问题的答案或者参考,特在此请教。
我用的是 STM8L152,前面没有强调MCU,因为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A:
什么叫死区,
真不懂

网友B:
用电大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死区,
真不懂

就是压差为零,没有波形的一段时间,为了防止LCD反应不过来消除阴影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压差为零,没有波形的一段时间,为了防止LCD反应不过来消除阴影的时间。 ...

:L有没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对比下前后两种屏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对比下前后两种屏的数据手册看看

这个是屏幕做工问题,液晶响应速度,和刷数码管一样道理是需要消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对比下前后两种屏的数据手册看看

谢谢回复,电路设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做的两个项目,功能其实是一样的,电路板也极其相似,只是屏不同,这个屏和原先的屏确实不一样,问过硬件工程师也说是不同的工艺,显示效果比原来确实好了很多,视角非常宽,只是具体对电特性的影响我还没有深入研究。
另外,分别试了内部电压驱动和外部电压驱动,情况差不多,也就是死区电流过大,高于正常工作电流。不过之前别人倒是做过一个DEMO,功耗比较低,只是显示刷新慢,屏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幕做工问题,液晶响应速度,和刷数码管一样道理是需要消隐的

:handshake,昨天有事没有看帖,多亏你哈。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也准备再去找这个屏的资料看看,确实是有这问题的。
只是好像对于 stm8l,好像也没有这个设置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有事没有看帖,多亏你哈。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也准备再去找这个屏的资料看看 ...

什么设置,这个死区设置就是消隐的目的。

网友E:
多个COM的时候,每个COM是在动态扫描的,在扫描当前COM的时候,其它的COM-SEG因为阀值电压不够,就会自动消出鬼影,如果不能消除,那就是LCD做屏有问题了。

LCD屏,COM-SEG相当于电容的两个极片,如果你充上电再短路彻底放干净的话,那每次的充电电流肯定要加大,但在整个刷新周期内平均电流有可能变大,也有可能变小,这要看彻底放干净的时间占每个刷新周期的比例,在比例比较小的时候,电流会更大,随着比例加大,电流慢慢降低直至到0 ,但比例不断加大,显示效果也就会慢慢变差。

仅供参考。

最佳答案,准备结贴,不知道怎么把分给你,一直不成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有事没有看帖,多亏你哈。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也准备再去找这个屏的资料看看 ...

你的死区电平是高还是低?反过来试一试,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啊,刚看到一楼写明了都是低,可能性更大了,死区都设为高吧,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用了这么多年的LCD,真没有听说过死区,

也没有见过哪个LCD驱动器有这个设置,难道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置,这个死区设置就是消隐的目的。

:L,确实,死区如果太低,确实会有其它段会显示,如果死区时间设置到3以上,显示效果基本理想
不过我是在想,这个应该对功耗也是有影响的吧,我前面做的一个,就用这个调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个COM的时候,每个COM是在动态扫描的,在扫描当前COM的时候,其它的COM-SEG因为阀值电压不够,就会自动消 ...

多谢大神,久仰!
出现这种现象,确实应该是你所说的充放电问题,只是觉得这个功耗还是有点大,死区时间设为最低才能达到要求的功耗,但是如此显示效果又不理想,会有一段鬼影,不知如何才能在显示合格的情况下达到最低功耗?
经查,以前使用的是普通 STN 玻璃,这次使用的是 FSTN 玻璃,还是有些差别的,但是具体参数也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死区电平是高还是低?反过来试一试,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目前死区时,所有电平均为0V,反过来? 好像没有见到这个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么多年的LCD,真没有听说过死区,

也没有见过哪个LCD驱动器有这个设置,难道OUT了

stm32l15x-LCD控制器
stm8l 的LCD控制器和这个类似,请参考。

网友G:
现在的低功耗的LCD驱动IC很多啊,是不是现在用MCU写LCD驱动的占主流,以前都是用LCD驱动IC做的,推荐使用ET9792 功耗《5ua,QQ:262484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