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 io性能测试.

楼主(2014-05-17):
注意,本测试仅仅测试io性能.

使用nucleo f302r8t6芯片
  for(;;)
  {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2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0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2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0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2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0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2000;
    *((volatile int*)0x48000414) =0x0000;
  }
io上外挂了一个led,使用rigol 10x探头测试

芯片手册:Fast I/O handling allows I/O toggling up to 36 MHz.
我测试数据应该优于这个保守的效果.

下图是香水城回帖中的测试.好牛x的示波器

备注:arm的分支预测似乎没想象的好.

网友A:
为什么我的103的板子IO产生方波信号,感觉上百K就变形了?

楼主:
另外我示波器,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103的板子IO产生方波信号,感觉上百K就变形了?

有空我再测试一下103.因为103的手册没有写fast io.所以不会太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示波器,没那么好....

:D
恩,我上次用429也是这个波形,示波器带宽不够了;
就变正弦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103的板子IO产生方波信号,感觉上百K就变形了?

你用PWM输出看看,几百K没啥问题的;
另外你的示波器带宽多少啊?
还有测试方法

PWM TOP VALUE = 255 的话, 281kHz 就是极限了, 占空比比较极端时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103的板子IO产生方波信号,感觉上百K就变形了?

f103测量速度比f302慢一倍.示波器20ns/格的时候波形和302 10ns/div波形相同.

但是依旧是循环最后的分支预测会浪费4个指令周期.极限周期20MHZ,io指令周期40M指令/s[一个波形周期需要2条指令.]

302应该是在40MHZ,官方说明36Mhz,指令周期80M指令/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PWM输出看看,几百K没啥问题的;
另外你的示波器带宽多少啊?
还有测试方法 ...

嗯,今天重新试了下,5M方波波形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03测量速度比f302慢一倍.示波器20ns/格的时候波形和302 10ns/div波形相同.

但是依旧是循环最后的分支 ...

3Q。我用PWM的形式重新试了下5M方波是不错的,10M波形就变了。20M差不多是个三角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今天重新试了下,5M方波波形还是挺不错的。

:D
5M方波出来了,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Q。我用PWM的形式重新试了下5M方波是不错的,10M波形就变了。20M差不多是个三角波 ...

主要原因是103性能不够好,iar就不会变出302那么高效的单指令代码.

网友C:
103的是18M,数据手册上有的,我也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3的是18M,数据手册上有的,我也测试过了

18M方波.每个方波包含两个跳变指令.如果用循环输出方波,会后很大折扣.
f3 是36M.手册也有说明

网友D:
STM32F302,内核主频72MHz,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4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Hz/2  =  36MHz

STM32F103,内核主频72MHz,但是GPIO模块挂在APBx总线上,M3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Hz/4  =  18MHz。为什么除以4?因为指令要过桥,AHB-APB

STM32F072,内核主频48MHz,但是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0内核的STR指令双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48MHz/4  =  12MHz。为什么除以4?因为指令双周期

网友E:
明白了。很多时候,IO的速度很重要

网友F(2014-06-16):
不错的IC 就是为电机驱动器设计的IC 三个比较器 三相 和二相电机用的 好 正打算用 估计现在这IC 有点难买,存货不多.
还带了FPU 和TI的有得一拼.  TI怎么拼不过ST的价格...

网友G: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涨姿势了!

看我的gpio 物理层那篇**.也有知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我的gpio 物理层那篇**.也有知识

恩,多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STM32F302,内核主频72MHz,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4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 ...

手册上好像说最高频率50MHz,看来有点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手册上好像说最高频率50MHz,看来有点假了。

哪个系列的?什么手册?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哪个系列的?什么手册?

无图无真相

f1系列的参考手册

网友D:
这个是说的GPIO的翻转斜率或者说GPIO的输出带宽,不是GPIO的翻转速度。

以STM32F0为例:

GPIO翻转速度

GPIO输出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说的GPIO的翻转斜率或者说GPIO的输出带宽,不是GPIO的翻转速度。

以STM32F0为例:

gpio反转速度测试,说明arm的分支预测还是浪费了两个指令周期.

网友I(2014-08-17):
我无论如何 只能做到7.246M 的周期,即两次翻转(正到负再到正)。。。即最多翻转频率为14M左右。。。。。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无论如何 只能做到7.246M 的周期,即两次翻转(正到负再到正)。。。即最多翻转频率为14M左右。。。。。 ...

看我贴出来的代码.注意pll配置到72Mhz

网友J(2014-11-08):
请问这个STM32F302K8U6使用IAR编程下载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STM32F302K8U6使用IAR编程下载不了怎么解决

先找个能下载的板子学学

网友K(2015-06-11):
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103的芯片pll到72MHz,在gpio模拟一个串口通讯协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串行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快的速度。如果用302能多快。我对这个不是太了解,正好有个项目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实现出来速度不满意,才1M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D:
STM32F302,内核主频72MHz,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4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 ...

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103的芯片pll到72MHz,在gpio模拟一个串口通讯协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串行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快的速度。如果用302能多快。我对这个不是太了解,正好有个项目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实现出来速度不满意,才1M左右。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103性能不够好,iar就不会变出302那么高效的单指令代码.

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103的芯片pll到72MHz,在gpio模拟一个串口通讯协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串行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快的速度。如果用302能多快。我对这个不是太了解,正好有个项目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实现出来速度不满意,才1M左右。

楼主:
我们这是极限速度,如果你代码不好,输出一个 bit 需要多个指令周期的话,1Mbps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L(2017-05-14):
怪不得前几天在测试STM32F030  io 翻转很不理想

  1. GPIOA->BSRR = 0xff;
  2. BPIOA->BRR = 0x00;

翻转周期略小于 100ns,,
还以为时钟不是 48M的呢。

频率高好在哪里?连IO操作都直接给你打25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怪不得前几天在测试STM32F030  io 翻转很不理想

复杂设计,不能那么简单的按单片机算.

网友M:
这个IO性能原来这样测试。

网友M:
这个是多大频率自后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多大频率自后才失真?

数字逻辑对失真的影响是延迟多一点.模拟电路对失真要求高